电机轴转一转就跑出来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0-06-13):
请教一个问题,今天飞的时候发现扫齿了,仔细一看
电机
轴跑出来足有5mm,回家里敲进去以后,再试,发现电机轴又出来了。我用的翱翔的电机,这个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多谢!

网友A:
轴的顶丝松了。。

网友B:
应该是电机轴的卡簧没卡住吧?

网友C:
在铜齿和轴承之间套根圆珠笔芯可以解决

网友D:
轴承胶试试

网友E:
电焊焊死它 看它跑不

楼主:
修好了,多谢各位支着。
呵呵,电机械开能紧底部锁住轴的螺丝就好的,多谢!

网友F:
看帖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