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轴动力输出是进气口还是排气口?

楼主(2010-06-13):
如题,两种各自的好处是什么?一般的涡喷加上动力输出轴和变速箱可不可以当涡轴用?

网友A:
老飞机上好像是进气口~~~ 现在直升机好像是排气口~~~~ 有什么好处真不知道

网友B:
好像直升机用涡轴都是排气口吧。

网友:
进气口 排气口温度高输出轴和变速箱受不了的 涡轴就是涡喷加上动力输出轴和变速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