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轴直升机排气口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航模涡轴直升机排气口一般会分成两个排气口相对分别,但是现实的直升机有的却直接向后喷,这样怎么解决悬停前飘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通过增加涡轮把大部分推力转换成了转速?

网友A:
真飞机上的涡轮轴发动机喷管出喷出的燃气大部分能量已经被涡轮吸收转化为轴功率,因此推力很小,不至于影响飞行姿态

楼主:
涡轴直升机爆炸叶轮什么的会不会飞出来伤人?!!!涡喷固定翼还好些比较坠机离自己比较远不知道直升机怎么样。

网友B(2010-07-31):
再次遭遇“传奇先生”的“雷人”问题,混一份走人..............

网友C:
期待“传奇先生”的答 案!

网友D:
真直升机也很少悬停一般都是在往前走,起停那一下那一点推力完全能克服!
涡喷转涡轴出来后喷的力几乎被吸收成轴转力了,也没什么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