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dsx7 副翼 襟翼 如何混控

楼主(2010-06-13):
请教 在控上如何设置

网友A:
我呀想知道

网友B:
JR的遥控器应该有使用说明,多看几遍应该能掌握其技巧,我也是在说明书里知道应该怎样混空的,把副翼AILE调到反转、找到程式混空PROGram1--6、选择MIXing1将选择项改为副翼(AILE)----襟翼(FLAP).然后再到SUB TRIM 处修改下襟翼平衡量就可以 混空了! 注 需自己多看书这样问啥时间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