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改全独立无刷遇到的问题,关于v尾混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以前也改过020的独立无刷,用的是双好盈混控器,但是发现改好后有时候会突然不工作。
现在想换新的混控器。
结果
发现各种混控器对不同
舵机
,有不同的线性和不同的反应速度。
比如用好盈v尾混控器,使用esky 的舵机,反应速度缓慢,感觉有跳点,线性很差;如换成辉盛舵机,反应速度缓慢,跳点非常明显,甚至整个舵机是震动中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线性更差。
用一山寨v尾混控器,使用辉盛舵机,反应速度还可以,线性也可以。但就是无缘无故会坏掉。
。。。
改独立无刷双桨机,是不能用控自身的混控程序的,必须得用到混控器
现在就迷糊了。。到底买什么混控器好?混控器真的有这么复杂么??。。。。
手头上的2个山寨混控器无缘无故坏掉了。。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我曾经在坛子里多次说到过,好赢的V混器似乎有兼容性问题,我多次试过不成功,改用杂牌V混器立马就解决
独立无刷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用高级控,起码是6EXHP这样的,0406A这样的控就免了,很难调好的
楼上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我的3款大拉码的无刷飞行视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