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手和日本手,求教!

楼主(2010-06-13):
小弟是初学者,已购入冠丽4通控用作
模拟器
未来打算玩固定翼和CB100系列的2402控,当初都是选择日本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玩电直总是觉得很别扭,有换美国手的想法,请各位高手给点儿建议。

网友A:
新手想换就换,不必犹豫。多练模拟器

楼主:
小弟还有个问题,就是华科尔的控后面是六角螺丝,我没有工具呀,为了这个买一个也太亏了。请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B:
六角螺丝刀不要太便宜哦,你不一定买好是撒

网友C:
我也新手,建议换,原因:
1,美国手适合飞直机。
2,既然适合直机又能固定翼,就相当于你驾照是C照,我驾照是B照,可以开货车,反正不要钱,为啥不学B照,以后想学直机也容易。
3,固定翼的一些简单飞行,不用双手来协调,一只手都可以完成,比较方便。
4,看国外的教学比较方便,容易理解接受,我就是在照着G4里面的模拟教练学,比自己去想来得容易,直接练熟悉就可以飞出好看的动作。
5,日本手这个名字不好听,我不抗日,也不哈日,就是不喜欢日字。

网友B:
楼上的我是C照B我照开

网友C:
不稀奇,B照一样,而且开直机比你C照方便

网友D:
想改就改,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E:
美国手好,为今后完真机打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