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手和日本手,求教!

楼主(2010-06-13):
小弟是初学者,已购入冠丽4通控用作模拟器未来打算玩固定翼和CB100系列的2402控,当初都是选择日本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玩电直总是觉得很别扭,有换美国手的想法,请各位高手给点儿建议。

网友:
不要轻易的换手,惨痛的教训很多的,别到最后,哪个手都玩不好哦

我才发现,原来坐的是沙发~!

网友:
相对来说MODE1较适合固定翼美手较适合直机,看你想怎么玩了,日手直机飞得好的大有人在。真想改就趁早,如果反射已经形成就坚持吧,水平高低不完全取决于什么手

网友:
我就是连最早的双浆电直都改的美手,直面方便。

我就是连最早的双浆电直都改的美手,直面方便。

楼主:
恩!我也觉得电直美国手比较好!

网友:
我喜欢日本手,日本手高手也多的如云~

网友:
日本人 手根本就是违背常理! 想想 倾斜盘 2通方向 还要分两个手来干活  ,神经病!倾斜盘拿一个手控制!剩下的拿一个手控制! 那就是 美国手了!左手油门和转向!   右手前后左右,真飞机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楼主:
小弟还有个问题,就是华科尔的控后面是六角螺丝,我没有工具呀,为了这个买一个也太亏了。请大家给些建议

网友:
有几个人开过真飞机!别拿真飞机说事!
什么手都一样飞!飞的好需要努力才行!

网友:
我新手,没练多久就换成美国手,原因:
1,美国手公认适合飞直机。
2,既然适合直机又能固定翼,就相当于你驾照是C照只能开轿车,我驾照是B照,可以开轿车和货车,反正不要钱,为啥不学B照,以后想学直机也容易。
3,固定翼的一些简单飞行,不用双手来协调,一只手都可以完成,比较方便。
4,看国外的教学比较方便,容易理解接受,我就是在照着G4里面的模拟教练学,比自己去想来得容易,直接练熟悉就可以飞出好看的动作。
5,日本手这个名字不好听,我不抗日,也不哈日,就是不喜欢日字。国人说日都是和性有关

楼主:
哈哈!顶一下楼上的!不错!不过,我的六角螺丝问题一直无法处理,后盖打不开呀。。。

网友A:
有一种控:左油门副翼(左右侧飞),右前后转向。请问这属于哪种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控:左油门副翼(左右侧飞),右前后转向。请问这属于哪种手?

日本手。。。

网友:
内六角怎么都是需要,买一套浪费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日本手不是“右手油门副翼、左手前后转向”吗?我说的这种手刚好相当于日本手左右对换位置。之所以问到这种手,是因为这种手兼容二通三通控的习惯,目前市场上一些杂牌LAMA采用这种手。我是从二通三通一路走来,已将这种手飞得人机合一,要改的话很痛苦!不知道这种手有没有人在飞?

网友:
还是美国手好,副翼升降在一起的,和思维习惯较一致。

网友:
"副翼升降在一起"如果指左边,就是我说的这种手呀!美国手不是“转向升降”在左边吗?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控:左油门副翼(左右侧飞),右前后转向。请问这属于哪种手?
火星手,传说中的模式4 ,暂时没发现又人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的飞机看来是没人能“偷”得走了。可是朋友来了怎么办?我这通用的九鹰大小二控都用上了:小控的MODE1、MODE2供朋友随便用呗!大控自改的MODE4自已用喽,哈哈!

网友:
我是左手前后左右平移,右手上下及左右转向。发现这是最适合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