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拖轮的改造

楼主(2010-06-13):
为方便捡熄火的船,将玩具拖轮改造是一举两得的办法,拖轮姿态憨厚可亲,在高速船中晃来晃去却有另一番趣味。此船将原电机螺旋桨及控制设备拆除,换上20A的双向电调和一台电动起子的直流12V电机。电池用11.2V2200mA20C.遥控器用春天2.4G六通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xE5qY-YBlc/

螺旋桨用0.5mm的铁皮焊成,外径减小许多

螺旋桨用0.5mm的铁皮焊成,外径减小许多

网友:
改改吧,挺好的。就是跑不快。

网友:
有方法另他不会左摇又摆吗?

网友:
改的漂亮!

改的漂亮

楼主:
回复虾哥想我吗想你

改后的速度已超过比例速度,拖轮的使用性质决定它不能快只要求静拉力大,海模比赛对此有较高的分数。圆比型的船体不晃还不好,要减小晃就要加防摇鰿(左右舵片)。

网友:
兄弟你这个速度和拖船应该有的速度不成正比呀!
      这个都快成快艇了!

楼主:
电机是大了点,要照顾推回的熄火船。

网友:
这个早有人改过的 ,12V电瓶跑好长时间,拖轮的速度也不用这么快的,要扭力大时间长,估计你拖上船后电调会吃不消的20A的电调

楼主:
已试过,间隙式推进,油门三分之一即可。自做的桨靜推时15A(最大油门)。我认为改变不同的桨可找到需要的电流和推力,这方法简单可行。

楼主:
全油门8分钟应该可以,一般只用二分之一油门电流8-10A。

网友:
很担心LZ的电调烧掉,小心些吧。
那艘大汽油艇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