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艇求够全套配置~前辈们帮一下忙!

楼主(2010-06-14):
我的要求是70-80KM以上 最好到100  能全速5分钟   遥控的话要求不用很高 距离200米就够   能前进左右就好了  最好能补上各种配置的价格  能在一家店买齐那就更好了   因为现在开世博会 快递某些东西要走陆路 慢了很多  所以提前请教坛里各位前辈  希望有热心的前辈帮帮我  下面是我DIY的虾尺寸图

网友:
2217+50A 432槳 2S LIPO

楼主:
charli 大将前辈 2217 是FSD的还是XXD的? 要KV多少的?/  电调50A够用吗?用哪个牌子的好? 2S会不会不怎么暴力   3S会不会好点?----------------还有遥控用什么的:loveliness:

楼主:
前辈 全套最好帮我列个清单 比如:
电机:XXXXXXXXXX
电调:XXXXXXXXXX
舵机 :XXXXXXXXX
电池:XXXXXXXXXX
桨:XXXXXXXXXXX
软轴或硬轴:XXXXXXXXXXXX
遥控:XXXXXXXXXX
吸水舵:XXXXXXX
谢谢各位了~~帮小弟下~~~感激不尽~~~~~~~~~

网友:
回复 楼主:

2217带你这么大的船肯定不够,你船的尺寸可以上B36    KV在2700  传动连接好的话可以上3600KV   船壳没有设计不合理肯定破百   但是电池需要好点的 最好2P

楼主:
小唐唐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上KV3600的 船壳就算有点不合理(不是毁灭性的翻船或跳)
没到100的话  应该也有70-80喽?    小唐唐 你起的真早啊 ~~~~我才刚起

网友:
船壳净重已经在400克左右了, 2217的电机能2S带到破百或70-80?就算堪称经典的小精灵也达不到那个速度吧!如果船壳设计没问题的话,给个配置您看看吧:
电机:B2850  KV在3200左右
电调:70A水冷电调
轴系:3MM软轴系
舵机:2公斤左右的拉力就行
电池:3S  2200毫安 20C-25C左右的
浆:430
吸水舵:75MM长的小吸水舵
有不对的地方楼下补充吧!

网友:
以前裝過類似的.也是用2217還能跑起來.不過快嘛就說不上
蝦..船型也是很有研究的.船型不好.多大馬力也會不穩定的

楼主:
30哥 到此一游  实在荣幸啊  你的建议 我存档保留了  ,400的壳子真的太重吗?会不会我用的3合板太考究了 那是别人 家装直接用在小橱柜表面的 质地很好 ! 我还没算油漆啦 我还漆了3遍啊 OH~MY~~~GOD~~! 我有种放弃的感觉了, 那你做的虾 50公分的壳子多重啊? 看你跑虾是种享受啊~~加下我QQ 吧  52740087

楼主:
真有种冲动 想开模子 做玻璃钢的

楼主:
不行了 入魔了!!!找泡沫 买石膏 准备开模子!虾脚做2个断阶  有比这个更完美的虾艇图纸吗  发给我  !男人 说搞就搞!!  30哥 有没?

网友:
 我自己虽然做过模具,但汗颜,是以失败告终的,新手切忌操之过急,能先让你手上这条虾跑起来才是最关键的,失败不要紧的,从中你可以学到很多潜水学不到的东西哦!

楼主:
多谢30哥提点  刚喝了瓶王老吉 抽了根烟  冷静了很多,,,哎~~~~!  谁叫你们这些人老是放毒 毒害我们呢  没事传给跑那么快的虾视频  我被你们毒害了 ~~~拔不出来了。。。。    刚想了下  可能当初注重夹板的质量了  应该用轻木做  同比例的虾  轻木做的重量会不会比夹板做的药轻好多 ? 壳子控制在几百克以内好点 ?

网友:
首先新手不要去考虑壳的重量问题,只要不沉就行了,慢慢你会发现动手做壳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与其将时间放在做壳上,还不如先把船装起来跑,只有下过水了你才会发现问题着手解决,好的壳到处都是,但装船和调船的经验不是花钱买得到的哦!我也沉了N多船了,但总结每次沉船和事故原因总能有不少的收获。所以先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地方,先把你的小虾装起来下水才是首要任务哦。

楼主:
知道了  谢谢前辈提醒 那按你给我的配置 还少了遥控和充电器 还有各种散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