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ZI6传到地面的图像如果糟糕??

楼主(2010-06-14):
你用ZI6做摄像头,但经过图传后,到地面的影像真是糟糕透了,不知是何原因。

用机内HD60录象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是直接的录像: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xMzM5NTQ4.html

以下的是地面站的影像截图"

网友:
先不接图传,直接接地面站显示,看看效果,如果还是一样就是地面站显示的问题。
如果是好的,说明是图传的问题。

网友:
数字转模拟当然差~

网友:
ZI6的摄像头比420线的摄像头还差

网友:
藤椅说得有道理,试试HD接口能不能输出,也许会好点叭

网友A:
不知道楼主 为什么 这么差劲, 我的ZI6那是相当的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 为什么 这么差劲, 我的ZI6那是相当的清晰

是传到地面还相当清晰吗?能不能上传点图看会

网友:
好  我  抽空上传一下

网友:
zi6有视频输出?

网友(2010-08-13):
为啥zi6画面扭曲感也强的厉害呢,原以为比md80要强的,这么看,马达的震荡还是会引起画面水波纹

网友B:
我的也是相当的清晰!

不但清晰,而且也没有所谓水纹。

网友C:
跟你用的线材有关系,你用的线接头是怎样的?另外可以用HD那个输出头,清晰很多的。别说用不了,只要AV输出能用,HD输出就可以用的,我用同一根线试过,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跟你用的线材有关系,你用的线接头是怎样的?另外可以用HD那个输出头,清晰很多的。别说用不了,只要AV输出能用,HD输出就可以用的,我用同一根线试过,完全没问题

我用AV线直接接到电视机上看过,确实很模糊。
用AB线插到HD孔,根本没图像出的。不知你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线材的问题。要用50Ω的视频传输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但清晰,而且也没有所谓水纹。
能上几张ZI6回传的图片或视频吗?

这里有说清晰的,但就是没见过一个清晰的ZI6回传的视频来验证。反正我的ZI6录像也是不错,但直接接到电视机上的图像确实不如我520线的摄像头通过图传的清晰。估计再经过图传一关,可能还会更不清晰

网友:
这应该不是无线传输的问题,因为图像还算是稳定的。估计是头的事,换个420线的去试一下。

网友:
hd输出是yc分离的 普通图传根本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AV线直接接到电视机上看过,确实很模糊。
用AB线插到HD孔,根本没图像出的。不知你是怎么接线的?

可以判断绝对是线材的问题
第一,接头类型。因为ZI6的输出口是4节的,我用的转接头是3节的,所以转接头完全插进去反而是没有信号的,必须拔出一些。另外因为接触位置不同,输出画面会有黑白和彩色之分
第二,线内部的连接方式。因为视频线3.5接头是4节的,而莲花头有3个,所以有部分线是共用的,具体是哪些线共用,这就决定了能否正常输出。这些视频线的内部共用接法不知道是否都有统一的标准,有心要搞的朋友到音响器材店铺买根回来,然后把视频线内的各线对应的接一下,接十几次就可以试完了,看看哪种接法比较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判断绝对是线材的问题
第一,接头类型。因为ZI6的输出口是4节的,我用的转接头是3节的,所以转接头完全插进去反而是没有信号的,必须拔出一些。另外因为接触位置不同,输出画面会有 ...
我现在也没兴趣搞HD输出了,反正输出了也没法通过图传的,用图传只能AV输出。

网友E(2010-12-03):
回20楼,经过实践测试,zi6视频输出使用秋叶原的4节(段)式的视频线插头,必须拔出一段才可以,估计原机应该有专用接头。而且在连续拍摄中只要一有震动就死机,我是不敢用到飞机上了

网友F:
还是直接从电路板上引出AV信号接舵机线插OSD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