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下料有点难

楼主(2010-06-14):
厂子里有台切割机切铁很是厉害,可惜不是自己的用着有些不方便,想自己做个小的于是到废品站买个旧水泵370w的电机,车了两皮带轮和一个小轴,用角磨机上的那种小切割片,原以为这做成了只会比大的慢一点,试过才知道用这下料很难。切的深一点电机就会堵转。想知道各位师傅在家玩玩都是怎样下料的?

网友:
轉速低了,線速度上不來。

网友:
单相的要2。2KW以上电动机才好用,我自从有了氧气瓶后就没再用这种东西下料了,一瓶氧气17块钱,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磨削切割得线速够高..........弄个2800转的电机,大轮带小轮,给进慢点的话能切下来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师傅
电机2800转,电机轮比转轴轮大一倍,转速应该能到5000多转

楼主:
第一张图片是我们厂里的,电机2.2kw,看来电机小了是不行

网友:
水泵电机功率虚标是常有的事,估计你的是250W的,还有就是电容小了,转速没有标的那么高。水泵电机一般转速都不高。

网友:
砂轮片不够大.换个大的试下

网友:
我400买了一台直流的,号称工业用的,也不咋地,一锯到面上就不动了,还没搞清楚是不是锯片问题?市场拆迁时买的,现在商家都找不到了
那位大侠明白给讲讲,先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电机功率太小的原因,缩小电机上那个皮带轮的直径,尽管转速降低了,但扭力变大,情况能改善一些。

网友:
败笔处:
1. 大轮拖小轮, 速度提升了, 但扭力却同时减少,变成无力气! (要换更大功率或更高速的电机)
2. 砂轮切割, 工作必需於高速运动下, 没速度,即使更大扭力也不能切割!

可以尝试改成小轮拖大轮,或1:1大小的皮带轮, 看看转速是否可以!
千万不要尝试更换更大的砂轮, 这只会加大电机的负荷 .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功率太小的原因,缩小电机上那个皮带轮的直径,尽管转速降低了,但扭力变大,情况能改善一些。

或者两个皮带轮互换一下!

网友:
电机功率太小,换带轮不是治根办法

网友:
直接购个350以上的切割机得了

网友:
换个大电机吧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师傅的建议
我用的这个电机标称370w2860转,不知道虚标多少。第一次是找大切割机上磨损变小换下来的切割片直径30cm,直接安装到电机轴上,空转风声刷刷的一旦切铁就堵转。后来想到角磨机上用的切割片厚度小切割阻力也应该小,而且这种小切割片路边垃圾堆经常有人扔捡来还不用花钱,直接安到电机上同心度不好找于是便车个小轴,一开始用的1:1的皮带轮,试切一下发现火花很小,铁没事切割片倒是下去2cm,角磨机用着行为何我就用不了,一定是转速低!才有了那个2:1的轮,转速提高以后切铁的火花比角磨机切铁的火花大,用过几次也没有发现切割片有明显的磨损,切割小铁件还行就是一旦切割的深度大一点就堵转,改天淘个功率大点的串激电机试试

网友B:
有这功夫还不如淘个二手的金属锯   声音和速度刚刚的    钱也不会比你这个多多少啊   放弃无齿锯吧   不是干大活的料   切不锈钢和铝合金型材还差不多

网友C:
卖了吧,直接买个型材切割机。二手的也便宜。我买过一个才150块。1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功夫还不如淘个二手的金属锯   声音和速度刚刚的    钱也不会比你这个多多少啊   放弃无齿锯吧   不是干大活的料   切不锈钢和铝合金型材还差不多

师傅您说的二手的金属锯是什么样的?能自己做吗?我这是个小县城没有卖二手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了吧,直接买个型材切割机。二手的也便宜。我买过一个才150块。1200W

我买这个电机花50块给带了80g和120g两块硬盘和一个显卡,显卡是坏的但算来也不贵,您说的型材切割机我这找不到二手的

网友:
换好点的切片、材料要固定好慢慢切问题不大。型材切割机也只能下薄料,2MM壁厚以上管材12MM以上的棒料就不能用切割机了。

网友:
切割片大了就没劲啦,切割阻力的力矩变大啦

网友:
此种改装有危险

1,电机功率不足,第一个图的一般是三相电380V的,电机可能是1500W以上的,如果用220V电机,要有一个硕大的起动电容,才能持续有力的运转,转速比较高,对切割片要求是合格的,安装切割片后切料是垂直的,不能偏,不然高速砂轮会破裂可能伤人,没有防护盖子更可怕。
2,小型家用装修用的切割机一般是1200W以上,装有碳刷,转速也比较高,同样对切割片要求是合格的,不能变形或有裂缝。

直接买一个成品,小型的不让它用太久就行,响声比较大,差的过一阵可能要换齿轮。

网友:
买个成品吧  220v的价格也不贵  高速的东西 还是不要自制  300多也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直接上淘宝淘一个才2百多好用省事

网友:
没1000W以上的电机,还是不要跟金属较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了吧,直接买个型材切割机。二手的也便宜。我买过一个才150块。1200W

型材切割机,宜切小的型材,切尺寸稍大的钢材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