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莫小丑鱼 求助副翼舵机如何安装 有尼莫的朋友请帮忙~

楼主(2010-06-14):
尼莫小丑鱼 求助副翼
舵机
如何安装 有尼莫的朋友请帮忙~ 最好有安装后的照片。感觉EPP 5MM 很薄 安装上的话强度会不够啊!

网友A:
抢个沙发先,,你找马头老是问一下,,他自己做了一个小丑鱼,,至于怎么装,,就自己问问吧,重新发个帖了,,喊马头老是进去帮你分析,所有问题提出来,,马老师人很好的

网友B:
腰推的可以在螺旋桨的后面开个槽放置副翼舵机

网友C:
加马头的群吧,

楼主:
昨天把副翼舵机还有升降舵机装好了。方向舵没装。觉得自己也飞不了3D,只飞飞航线,装方向舵没多大用处,这样节省一个舵机还可以减轻不少重量。另外问个问题。用2208 KV2600 搭配6030桨 用2S电 能飞这个小丑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