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N年发个做焊接结构雕刻机帖

楼主(2010-06-14):
最近蛋疼想想还是做个焊接结构的雕刻机,以前做过一个小的给拆了有的零件和电器用在这个机器上,设计图就不上了,是CAD的,反正不急慢慢一步步的做,行程是180*320*400,由于是焊接结构就从龙门开始做,再向2头发展,省的变形大最后和设计相差太大,龙门立柱板材是8MM10MM12MM和20MM的规格,材料气割下料再用铣床加工到毛培尺寸,焊接,放几天在次加工。

楼主:
这是拆 掉小鸡鸡的控制和小鸡鸡的部分

楼主:
龙门立柱

网友:
直播!
又见强机!
支持LZ!

网友:
这个好,有好多条焊缝,正好可以练习焊接手艺

网友:
焊接结构做 雕刻机不好。 做龙门吊可以。  焊好 再上磨床 找平面 也是不错 就是加工量太大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强过铸造的

楼主:
没有谁强的事,单机焊接有优势,批量铸造有优势,精度好靠人的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
单机焊接有优势,批量铸造有优势,精度好靠人的

狂顶你!

网友A:
焊接其实精度是不错的,关键是要热处理一下。
铸造的和焊接的一样,也要热处理。
不处理两个是一样的要变形。
还有焊接要先点焊出结构形状,再调节一下形状,对称的焊接。
把变形的应力对称中和一下。
热处理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消应力退火处理保温是关键)

网友:
简易焊接的焊缝不要连续太长,30mm一段,间隔20mm左右

网友:
LZ的皮鞋需要打油上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其实精度是不错的,关键是要热处理一下。
铸造的和焊接的一样,也要热处理。
不处理两个是一样的要变形。
还有焊接要先点焊出结构形状,再调节一下形状,对称的焊接。
把变形的应力对称中和一下。
热处理才 ...

说得好,焊接的机器应力变形不可小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其实精度是不错的,关键是要热处理一下。
铸造的和焊接的一样,也要热处理。
不处理两个是一样的要变形。
还有焊接要先点焊出结构形状,再调节一下形状,对称的焊接。
把变形的应力对称中和一下。
热处理才 ...

看来焊接的方法也是可取的
有机会咱也试试焊接一台微型雕刻机

网友:
殊不知,现在的坦克都是焊接的。

顶楼主~~~~~

网友:
恩,不错

焊接的热处理好了,
消除应力还是不错的,
虽然减震效果不比铸铁

网友(2010-08-14):
一直在等楼主更新啦

网友:
焊接的不好做,难度很大呀,关注楼主的成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