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问题

楼主(2010-06-14):
我的450pro的斜盘
舵机
,早油门50%的时候斜盘水平,油门0点斜盘后倾,100%时斜盘前倾,发现2个前舵机行程明显比后舵机行程小很多,但是在打副翼的时候,2个前舵机行程又比较大了,开始以为是舵机质量问题,把3个舵机换下位置,问题同样存在,我新手,想请教各位老鸟给我解决办法,谢谢了。我的舵机是横吉MD933,控用的是乐迪T6EHP,盼回复。。。

网友A:
控的十字盘参数看下,应该要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的十字盘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B:
把舵机左右行程调调,让每个舵机的行程都一致。

楼主:
原帖由
刘影
于 2010-6-14 11:43 发表
把舵机左右行程调成一致的。
在控上,3个舵机的行程都是一致的,按照你的说法,我理解的是“把左右的调大,后面的不动”或者“把后面的调小,左右的不动”是吗?

网友C:
调travel adjust(舵机行程菜单) 把俯仰舵机行程大了调小
保持最高最低点十字盘水平

网友D:
看帖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