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搞个JR11X的中文说明书,谢谢

楼主(2010-06-14):
帮忙搞个JR11X的中文说明书,急求 谢谢!可以发到我邮箱,xiaoshanlianxue988@163.com

网友:
11X

11X-ZERO
SYSTEM LIST 系统菜单

MODEL SEL(模型切换及复制) COPY/REASE TYPE SELECT(类型选择)
MODEL NAME(模型命名) F-MODEL NAME WARNING
TX SETTINGS ALL SV HOLD TRAINER
MODULATION(发射模式) DEVICE SEL(装置选择) SWASH TYP(十字盘类型)
STICK MOD(操作模式) THRO STK DIR

FUNCTION LIST直升机菜单

D/R & EXP(大小角度-线性曲线) TRAVEL ADJ(左右舵角调整) LIMIT ADJ.
SUB TRIM(内置型微调) REVERSE.SW(舵机正反舵) SERVO SPEED
THRO CURV(油门曲线) PITCH CURVE(螺距曲线) TAIL CURVE
THRO HOLD(油门锁定) GYRO SENS(陀螺仪感度) SWASH MIX
TRIM SYSTEM THRO TRIM PROG.MIX(程序混控)
MIX-THRO F-MODE DELAY STICK POS SW
TIMER(计时器) MIX MONITOR MONITER(舵机输出,微调画面)

FUNCTION LIST固定翼菜单

D/R & EXP(大小角度-线性曲线) TRAVEL ADJ(左右舵角调整) LIMIT ADJ.
SUB TRIM(内置型微调) REVERSE.SW(舵机正反舵) SERVO SPEED
THRO CURV(油门曲线) FLAP SYSTEM(襟翼系统设定) SNAP ROLL(滚转特技)
AILE-RUDD ELEV-FLAP RUDD-A/E
PROG.MIX(程序混控) TRIM SYSTEM THRO TRIM
STICK POS SW TIMER(计时器) MIX MONITOR
MONITER(舵机输出,微调画面)

FUNCTION LIST滑翔机菜单

D/R & EXP(大小角度-线性曲线) TRAVEL ADJ(左右舵角调整) LIMIT ADJ.
SUB TRIM(内置型微调) REVERSE.SW(舵机正反舵) SERVO SPEED
FLAP RATE MOTO SYSTEM CAMB SYSTEM
BRAKE SYSTEM DIFFERENTIAL FLAPERON MIX
AILE-RUDD ELEV-CAMB PROG.MIX(程序混控)
TRIM SYSTEM STICK POS SW TIMER(计时器)
MIX MONITOR MONITER(舵机输出,微调画面)

网友:
自己翻译了,10年教育的成果,自己会翻字典吧

楼主:
有更详细点的吗?谢谢了

楼主:
跪求JR11X的中文说明书,急求 谢谢!

网友:
求助`

JR北京有代理商吗?准备入手11X`

网友:
我有用相机拍的,可以给你

网友:
我也想入11X,但不知道是DSMJ好,还是DSM2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