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改四通(又改一个)视频

楼主(2010-06-14):
闲置9克舵机两条健力宝皮固定,自制钢丝拉杆。 配件:四合一,倾斜盘,7.4V电,其他不需要。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8%2B%2B%CB%C4%CD%A8

我也有个 3通司马006改的 四通!

网友A:
都是牛人  能教教我们怎么改吗  有哪些地方要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牛人  能教教我们怎么改吗  有哪些地方要改动!
一套升级件,再加一个四合一,两个舵机别的不需要改动

网友A:
看了你的控好像是天6  四合一是易思凯的?目前我手上只有一个2.4G的控  应该不能用  不过这边有人有FM的控 不知能不能用  现在正在攒钱准备买控  没法发太多的钱在这个上面 只是想问一下 四通道的控都可以用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373567638 这个接收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控好像是天6  四合一是易思凯的?目前我手上只有一个2.4G的控  应该不能用  不过这边有人有FM的控 不知能不能用  现在正在攒钱准备买控  没法发太多的钱在这个上面 只是想问一下 四通道的控都可以用吗?http ...
FM的控就买FM的四合一,我的控是以前加装的ESKY2.4发射。

网友:
如果现成的控和接收,原来的两个电机如何接
环奇848想三通升四通的说

楼主:
电机连接四合一输出口,前后电机正反转可以按照你的需求条换连接。

网友:
改了 可是它疯狂的自旋   最后还把4和1烧了接电有一个电机不转了其他完好

网友:
还有 弱弱的问一句4和1上的2个人旋钮是调什么的

楼主:
GAIN是感度,调尾巴左右抖动;Proportional是比例,调尾巴左右偏转。

网友B(2010-07-29):
小飞机能三通变四通吗

小飞机也能三通变四通吗?是AVENGER-979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机也能三通变四通吗?是AVENGER-979的哦
能说明AVENGER-979是什么吗?

网友(2010-10-20):
尾巴和尾管的也在升级配件里吗?

楼主:
回17楼 尾波尾管是配件

网友:
这个也是吗?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个单桨的机子从装0704B的尺寸可以看出是450级的,
不知道大LAMA的桨真能飞起来吗,  这个斜45度的平衡杆回中效果好吗

网友:
双桨机我以前也有改过: 双马9094改4通道
http://www.rcmania.hk/forum/view ... &extra=page%3D9

网友:
这个需要什么电机,电调,电池,陀螺仪?

楼主:
我用2212--3200KV电机30A电调0704陀螺,最好用再大点的电机电调

网友C:
给个旋翼头的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旋翼头的图 谢谢
没有旋翼头特写图,以后补上

网友:
有仔细安装图吗?
毕竟是新手

网友:
哇,我也有一台9053,羡慕楼主啊

能不能麻烦楼主列个清单,改9053需要购买的配件,我也准备自己动手改一下,谢谢了

网友:
2208U kv3800 够力吗?

网友:
精神可嘉,呵呵。就是麻烦了点,而且成本很高。

网友:
什么那么麻烦??
都要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