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郁闷的三叶发动机!

楼主(2010-06-14):
下午在厂区的小操场走航线,先悬停一会,正在进行悬停时发现有金属摩擦的声音,同时直升机高度迅速降低,加油无效,幸亏高度只有约2米,落地后发现加油发动机转速在升高,但大浆不动,最初怀疑离合器出现了问题,回家拆开后发现发动机曲轴已断(见图),我靠,这要是走航线或高度升高后出现此问题后悔晚矣!!

三叶46发动机一年来出现的问题
1、化油器松动,用螺丝禁锢后出现滑丝,后用AB胶及自攻螺丝修复。
2、经常不好启动,到飞场后因启动不了而搞飞行流产。
3、曲轴箱底部温度高,不能用手摸。
4、发动机无力,加速性不好。
5、曲轴大头轴承松旷。

网友A:
我有个三叶发动机一直舍不得用
都用的os的发动机
三叶发动机一直被我珍藏了起来
因为只要一用三叶发动机
刚启动的时候稳定
发动机温度一高
jj直接贴地爬行
像蛤蟆
三叶发动机一直被我珍藏了起来
因为只有高转速的启动器才能把它发动着
想用轻便一点的电动起子就发动不着
三叶发动机一直被我珍藏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三叶发动机一直舍不得用
都用的os的发动机
三叶发动机一直被我珍藏了起来
因为只要一用三叶发动机
刚启动的时候稳定
发动机温度一高
jj直接贴地爬行
像蛤蟆
三叶发动机一直被我珍藏了起来
因为只有高 ...

湿人啊!!!!!

网友:
三叶的确实不好用啊!很难调校啊!

网友:
还是os吧

网友B:
我用过3个三叶46的发动机,没有任何问题哈,启动力量都不错,感觉不输进口货,直机46H也用过2台来测试自配油,航线是没有问题的,三D力量不够。总结就是固定翼用三叶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爱好者需要,直机发动机建议新手悬停航线用。关键的支持国货,三叶做到这个价位这个质量我们是该支持才是。当然你米多愿意花双倍价钱买进口又是另当别论。

网友:
别埋汰国产,

价格在那呢 说那有用么, 模型这东西  贵有贵的好处 当然 也有水分不过一分钱一分货 既然买了 国产  就得接受 说也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3个三叶46的发动机,没有任何问题哈,启动力量都不错,感觉不输进口货,直机46H也用过2台来测试自配油,航线是没有问题的,三D力量不够。总结就是固定翼用三叶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爱好者需要,直机发动机建议新手 ...

已经接近3倍的价格了,三叶52的420左右,OS,50的已经要1200左右

网友C:
三叶发动机还是不错的,用素油练习悬停、航线是不错的选择,无非就是排气管难看一些,费用低呀,发动机+排气管+素油。基本功练好了再换好发动机+排气管+成品油也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叶发动机还是不错的,用素油练习悬停、航线是不错的选择,无非就是排气管难看一些,费用低呀,发动机+排气管+素油。基本功练好了再换好发动机+排气管+成品油也不迟。

三叶的排气管也很好看呀,而且才200元,我这里有高手也用了说,和亚拓的也差不多(他二种排气管都有),感觉不出来,可亚拓的要600多呀,

网友:
1群牛B人物.用素油飞油直

网友:
“三叶发动机还是不错的,用素油练习悬停、航线是不错的选择,无非就是排气管难看一些,费用低呀,”
等空中熄火炸了机就知道费用低不低了

网友:
新手玩不可能飞高、飞远,不存在空中熄火炸机的事情。即使在空中熄火也没问题的,熄火降落是很安全的。

网友:
我也有个52H,飞直机很郁闷,愣是逼迫我摔会了熄火降落。
现在用在固定翼上,好爽,动力随叫随到,还被螺旋桨吹得冰凉冰凉。
看来三叶的东西无法胜任直升机的严苛要求,但用于固定翼就非常胜任了。

网友:
三叶的发动机用着不错啊,烧的素油,23元5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三叶发动机一直舍不得用
都用的os的发动机
三叶发动机一直被我珍藏了起来
因为只要一用三叶发动机
刚启动的时候稳定
发动机温度一高
jj直接贴地爬行
像蛤蟆
三叶发动机一直被我珍藏了起来
因为只有高 ...
你说了两句“三叶发动机一直被我珍藏了起来
”有和意义,着重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