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船了,发动机发动不了,求救

楼主(2010-06-14):
一次在水库玩船,风浪有点大,加之玩的时候接电话分神了,船翻了,26CC的仿小松发动机,捞上来就发动不了机器了。一开始拉的时候,汽缸还有点热,拉多了(想把水排掉,拉了上百下)后就一点温度也没了。我怀疑是火花塞的问题,感觉高压包不大可能会坏吧。请论坛的各位兄弟们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试下能不能打火就知道啦?

网友:
汽油机毛病好查检,一是油,二是火,,首先查检一下油路是否畅通,二是查一下火花塞是否打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路没问题,检查火花塞是否打上电,是不是将火花塞搭在汽缸上,拉动引擎看有没火花,是不是这样看的?还有火花塞跟摩托车的火花塞通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火花塞是不是跟摩托车的通用的?

楼主:
有知道的兄弟,回答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花塞是不是跟摩托车的通用的?

拧入汽缸部分的尺寸如果相同就可以通用,只是摩托车的瓷柱长一些。

网友:
进水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进水了,船趴在水里约3分钟

网友:
 我的QJ发动机在水里呆了一天也没事,你自己不会弄吧,先把化油器里的油全部放了,在拆下火花塞,让缸头向下,慢慢的转动轴头,使缸体和发动机体里水全部放出,在装上化油器,开始检查火花塞有没火,如果没有就换一个,一切都没问题了就先堵上进气口,拉几下,使缸里有油进去,在放开进气口,应该没问题的,试试吧

网友:
我觉得进水了最好拆解清洗,以免异物拉缸或生锈腐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你的提议。不过我放着已经快两个月了,不知道里面有没生锈了。我确实不大会弄的

楼主:
高压包应该不容易坏的吧,换个火花塞比较方便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锈了也没事,用除锈剂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笑得这么灿烂

网友:
高压包怎么样?有没有封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封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没可能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