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JJ,顺便问一下RD721卫星天线装在哪儿?

楼主(2010-06-14):
刚入手一套DSX7,附带的接收真不爽,插座太紧了。好不容易插好,装的时候发现卫星天线不知道装在哪儿,JJ上好像没地方了。
而且,伸出来的天线是不是需要加延长线啊?

JJ飞天图

JJ飞天图

DSX7

DSX7

我的伞绳大法

我的伞绳大法

伞绳

伞绳

刚入的电磨,用起来很方便

刚入的电磨,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双面胶粘侧板上

网友:
LZ这样可以防止射浆?

楼主:
不是防止射桨,是减少射桨后伤人的几率。
不过我从没射过桨。

网友:
lz的控开关上为什么有个红的三角形?     我觉得dx7才有的啊

网友:
在旋翼头绑绳子,你的动力会受影响的

网友:
老版dsx7吧

网友:
我的也有红三角

网友:
 我的也有

网友:
记得有人说过,装这个卫星天线可以延伸接收距离。问题是直升能飞多远?或不装时100米都不到?

网友:
卫星接收是防死角的 增加不了接收距离

楼主:
我最后把卫星天线贴在陀螺的左侧面了。反正只要不掉下来就行

网友:
栓跟绳子就安全了??难看死了,我从来没有射过,除非你暴力3D,

网友:
第一张是机机,飞天?我看是挂机

网友:
大桨夹上的绳子不错

网友:
我也刚想买 dsx7呢,不知道楼主用着怎么样

楼主:
DSX7是很不错的一款控,应该是入门和升级的首选。如果你不是特别有钱,或者你的技术超级一流,那基本不需要升级的了。
我买回来后,就升级了摇杆轴承,现在用的很爽

其实一开始想买DSX9,但是一个DSX9赶上两个DSX7,太贵。第二我还是新手,我觉得DSX7够用。第三,我感觉DSX7比DSX9好看

网友:
我的卫星放这里 接受在另一侧

网友A:
不装卫星接收没啥问题的 我的一直就没装

网友B:
多装一个 心里舒服点。 这个解释行不。

网友C:
不是心理舒服点的问题吧。
没有卫星天线,信号接收会有问题。说不定转到哪个角度就失控了。
单个接收机,两条天线是平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卫星天线要和接收垂直。
好像futaba的接收,两天天线就需要相互垂直吧

网友D:
721不装开不了接收吧

网友E(2010-09-11):
lz 你的KDS800锁的死吗?我的有点微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