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BF25VL改三轴

楼主(2010-06-14):
BF25VL改贴塑三轴完成。贴塑采用房兄提供材料和技术,三轴学习论坛诸位兄弟姐妹的技术资料和经验。三轴用原配丝杆,电机XY轴用东方60电机,Z轴用三洋60电机,Z轴配重用两根150N的气弹簧,软件MACH3,软件电机设置根据丝杆和电机数据设置为步数XY3200加速度180,Z为1600加速度140。实际工作时应该足够应付。上图。。。。
三轴

Y轴电机连接

X轴电机连接

Z轴电机连接

网友A:
步进电机应该加一块板子用同步带侧位安装的比较好,那样保留手动功能,还能减速,增大驱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应该加一块板子用同步带侧位安装的比较好,那样保留手动功能,还能减速,增大驱动力

是的,通常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增加力矩,我自己认为改数控后没有留下手轮的必要性。

网友B:
步进电机动力够吗?我的用连轴器直连动力不足,楼主说足够应付!那可能是我的驱动不行,
想打听一下楼主用的驱动,和驱动用的电压

手轮在有些时候还是方便一些,不过可以在步进后上加手轮,

网友:
强,就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改好

网友C:
动作够快,改的好 ,不贴塑 57*75的电机XY直驱勉强可用,贴了阻力小许多,直驱没问题.
Y与我一样,我X是与Y一样,Z为了重力消回差,没有配种,用4:1减速,我改后就懒的用手论了

网友D:
不知楼主最后改造完,不连电控部分的总价大概到多少?方便的话可否告知一下,最近也在琢磨这个东西呢

网友:
改得真漂亮,比我的25V改的靓多了

网友:
改得好,我来学习一下,为以后闲来没事作准配

网友:
俺的料已经准备齐了,只等鸡鸡到了就开工

网友:
手把手教一下?

网友:
一直在学习这方面的信息,谢谢分享!

网友E:
这种联轴器回差足够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美!

艾老师过奖了,还有很多未尽事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动力够吗?我的用连轴器直连动力不足,楼主说足够应付!那可能是我的驱动不行,
想打听一下楼主用的驱动,和驱动用的电压

手轮在有些时候还是方便一些,不过可以在步进后上加手轮,

XY轴绝对够,Z轴如果换成86的会更好。用7A 80V(MAX)驱动,电压用一个1000W的环形变压供三轴驱动器,输出电压用了一组整流后45V,用大力矩接法(电机串联中间抽头闲空),3A的电机取0.7的电流(2.1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作够快,改的好 ,不贴塑 57*75的电机XY直驱勉强可用,贴了阻力小许多,直驱没问题.
Y与我一样,我X是与Y一样,Z为了重力消回差,没有配种,用4:1减速,我改后就懒的用手论了

是的。Z轴不配重不减速用60电机就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联轴器回差足够小吗?

梅花联轴器回差应该可以满足这种改法,回差没感觉出来(跟质量和材料有直接的关系),直驱不换丝杆的话用这种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楼主最后改造完,不连电控部分的总价大概到多少?方便的话可否告知一下,最近也在琢磨这个东西呢

不连电控的话就只有三个联轴器和三个步进电机价格最贵要45元/个,其他的就几块铝板和一根1米铝棍几十元,不包括要买的钻头和开孔器等工具啦。

楼主:
谢谢其他兄弟的回帖,一起玩玩

网友G:
机子能用  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子能用  好用么

怎么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靠 多大螺距 这么高速度????

XY轴1602 Z轴2004,速度不高啊,如果换丝杆和步进电机的话速度就爽啦。但实际25VL钻铣的话整体的速度还是没法上去的。

网友I:
老大,您用的多厚的铝板,6061?最近要按照您的方法改我的25LV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大,您用的多厚的铝板,6061?最近要按照您的方法改我的25LV用

你是指按照步进电机的基板?用10mm的铝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改得好!

请问楼主,原厂的丝杆精度如何?

网友:
俺也看看顺便顶顶

网友J(2010-07-26):
改的好。
请问下,25v    多重?(太重的机机不敢上楼)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的好。
请问下,25v    多重?(太重的机机不敢上楼)

连包装箱子大约150KG,机子大约120KG,拆开的话上几楼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