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下一般3S 2200 20C的电池能用在多大的电O上面

楼主(2010-06-14):
请教一下一般3S 2200 20C的
电池
能用在多大的电O或者CAT上面,运行的时候大约是多少?双推还是单推的好?

网友A:
可以用在50-65cm的小型O艇上

楼主:
谢谢版主,如果我想要搞一个80CM左右的O,用什么电池好呀

网友B:
LZ你是玩飞机的吧!想利用起现有的电池,你如果要玩80CM的O那你那3S 2000毫安时的锂电池,要串联6S2P跑,要不然,你这2200毫安时的电池跑船只好跑2 -3分钟

网友C:
原帖由
老贾
于 2010-6-14 16:52 发表
可以用在50-65cm的小型O艇上
等着涨肚子吧。。。。
2200毫安20C锂电池放电能力太小了。船的电流很大的。。几下就涨肚子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