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恒龙坦克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0-06-14):
刚买了台恒龙M41.发现遥控的距离大概就5米左右。过了5米遥控就没有作用了?应该遥控的距离不止这么远吧,看到厂家宣传有100米左右。不说100米,至少也要50米左右吧。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有点兴趣,看到只有这么远的遥控距离,我有点灰心了!!

网友A:
100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只有4、5米远的距离啊!一般的遥控玩具都10几20几米远啊!

网友B:
可能是控有问题了,查一下电池电压,供电部分

网友C:
插上天线

网友D:
100米!!不能吧,我的miniz都没有这么远!!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是新的,控也是新的。郁闷啊

网友E:
控的问题

网友F:
实际上玩坦克需要能控多少米远?一百米有需求吗

楼主:
100米不要,20-30米遥控距离应该还是要有吧。插了天线,新控难道就会有问题吗?真的郁闷啊!!!!!

网友G:
我看一般有五十米足矣,楼主看看天线铜座和天线底线圈内又无胶付着

网友H:
车上的天线有没有改动?

网友I:
以前我的HL坦克都能遥控100米,实话实说

楼主:
天线和遥控都没有改动,不插天线时,遥控距离只有1、2米左右,插上天线就5、6米左右。真的郁闷啊!!!!!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办法啊,各位老大!!!

网友J:
上你车的天线和控的天线的细节相片

网友K:
无线电遥控距离和障碍物也有关系·······在室内的遥控距离确实大不如室外

网友F:
哪天做个拉距看看能到多远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在室外也试了,和室内一样,而且我还发现遥控器要是偏离坦克多点就遥控不了,必须要对着坦克!

网友L:
这么近肯定不正常。不少国货模型很锻炼人的动手能力,接插件接触不良,虚焊,脱焊等等,还有运输途中受损暗伤,有些可以自己拆开排除,有些出厂时可能就是坏的,就要换零件了。找一台正常的HL坦克,对换一下晶体,看问题出在遥控器还是坦克接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