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 v3 的问题 ~~图片加视频~~请老鸟们多帮助*******

楼主(2010-06-14):
潜水很久了 不好意思发帖 不过还是发一个问问清楚吧

调试四合一了 也没有双桨 为啥还是自旋呢?

我换了副厂的op件 虽然廉价 但也不至于精度太不靠谱吧~~

下面上图片和视频还请老鸟们多指点··

由此可见 压片和主轴 没有问题 问题是出在浆片上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潜水很久了 不好意思发帖 不过还是发一个问问清楚吧

调试四合一了 也没有双桨 为啥还是自旋呢?

我换了副厂的op件 虽然廉价 但也不至于精度太不靠谱吧~~

下面上图片和视频还请老鸟们多指点··

4011784 ...

两段飞行视频都看不出有明显的自旋呀,感觉飞机晃来晃去的控制不住。
顺便说一下,调整4in1的前后马达比例电位器后(靠近指示灯的那个电位器),都需要断电——加电。让单片机重启,重新认定前后比例参数。不断电——加电,单片机依旧记忆着调整前的状态。

网友B:
我试过升级件,和楼主一样,晃啊晃得,还是换回塑料件吧,还有要慢慢调,浆最好还是买原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段飞行视频都看不出有明显的自旋呀,感觉飞机晃来晃去的控制不住。
顺便说一下,调整4in1的前后马达比例电位器后(靠近指示灯的那个电位器),都需要断电——加电。让单片机重启,重新认定前后比例参数。不断电 ...

恩我就是这样断电在加电调的 还是不行
估计四合一没问题是op配件的问题  精度还是不够,
晃来晃去是因为我想把飞机控制住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升级件,和楼主一样,晃啊晃得,还是换回塑料件吧,还有要慢慢调,浆最好还是买原产的吧。

看来副厂的东西飞机还是不要用了 只能是摆着好看 我都飞坏了 3副浆了 山寨货害死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就是这样断电在加电调的 还是不行
估计四合一没问题是op配件的问题  精度还是不够,
晃来晃去是因为我想把飞机控制住 。。。。。

好像错了吧?
断电再加电调?
正确的做法是调整后断电再加电,或者在短断电的时候调整好后,再次加电。
另。你说的自旋是不是大伙常说的“刷锅”啊?就是飞机自己转圈,但机头还是朝着一个方向的那种现象?
是的话,多半是升级金属件后,平衡杆与A轴的平衡杆座间隙偏大造成的。想要消除这个现象会比较麻烦……
彻底消除“刷锅”,那得仰仗你自己的动手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错了吧?
断电再加电调?
正确的做法是调整后断电再加电,或者在短断电的时候调整好后,再次加电。
另。你说的自旋是不是大伙常说的“刷锅”啊?就是飞机自己转圈,但机头还是朝着一个方向的那种现象?
是 ...

恩我是先调好 在接上电的。可能是我说的不清楚吧~~
兄台解释的太到位了,终于知道刷锅产生的问题了 ,回家把两个间隙在搞小点试试
多谢楼上的帮助~~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基本不刷锅了 看来副场的东西还是慎用 特别的飞机~~

感谢 LFQC  和a_hua2006 的帮助

过两天上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