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在6EXHP上设置平衡仪的开关及状态切换

楼主(2010-06-14):
请问有哪位朋友在用6EXHP的控去玩平衡仪的,另外如何让在这个控上实现3个状态的切换?
要是不能,那我这个平衡仪就无用了哈

楼主:
大虾赶紧现身。谢谢了

楼主:
看来这里的人气不旺哦

网友A:
6通还是降落以后调吧。

楼主(2010-07-17):
有哪位大虾站出来说说话没有呢

网友B:
如果你非要用六通控制平衡仪,必须使用平衡仪内置的尾陀螺仪,陀螺仪感度通过电脑设置。这样你就可以利用多余出来的第五通道来连接平衡仪感度设置线,同过控上带的尾陀螺仪感度设置来设置平衡仪感度。利用控上带的切换第五通道状态开关来控制平衡仪。

网友C(2010-08-20):
用同樣的遙控器, 平衡儀感度電腦設置, 5通道外拖G105陀螺+MD922 懸停的路過. 飛機頭部加了鐵配重平衡..

网友D:
可以把五通道腾出来给平衡仪,陀螺仪设定好了极少需要开关切换,我估计没有那个会切到不锁尾模式下玩3D,说明书上所说的切换到不锁尾模式下飞特技是指F3C那一类高空高速,体现优美航迹的特技。:loveliness:
另外就是,就算没有切换开关,平衡仪也可以用,反正开机就锁定模式,没有锁定的环境条件,它自然也就不锁了,等到哪一天不想用平衡仪就把USB线插上去关掉,或者那时候干脆把平衡仪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