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14):
450陀螺401 锁尾9257 飞机一开3D 就自动向左转向 有时候还向左自旋。尾波箱 皮带 等所有关系尾巴的全换了还是这样,陀螺换成KDS800+922 也一样 ,陀螺和控的正反调整还是自己转向,不受控制,请老鸟帮忙诊断一下。以前控是天8 2.4G 现在才换的6EXP。这个问题困扰几天了。先谢谢了

网友A:
中立点确定调的没问题吗?

楼主:
确定了中立点。刚开始飞1分钟左右还正常,过一会就不行了。

网友B:
3D感度设没有设好啊。。。。KDS800温飘,好象有,但是我们用过。401因该不会!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是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