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600

楼主(2010-06-14):
本人刚入了台600 对OS50发动机不是很了解 在着请教各位以下几个问题 1怠速感觉声音尖叫声 油门推上2格声音平和 声音转换非常的明显 是不是轴承坏了 2  开了3D后手模发动机底盖不是很烫 但前面蓝头手只能3秒左右 这样正常吗  3定速你们开的都是 多少转 我开的3D主旋翼轉速大約是1961rpm

网友:
开了3D后手模发动机底盖不是很烫 但前面蓝头手只能3秒左右 这样正常吗 答:正常,一般缸盖温度在92-110之间,能摸3秒已经很凉快了 。3定速你们开的都是 多少转 我开的3D主旋翼轉速大約是1961rpm 答:平时练习这个转速够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如果想暴点 最高可以开到多少转 我现在的转速做连续侧摆就掉转速很吃力
油门针可以在紧点吗

网友:
我晕,LZ敢直接摸蓝头散热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如果想暴点 最高可以开到多少转 我现在的转速做连续侧摆就掉转速很吃力
油门针可以在紧点吗

做侧摆掉转不是飞机的问题,是手的问题,电机一般比较不会调转,油机如果用电机的方式飞,肯定掉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侧摆掉转不是飞机的问题,是手的问题,电机一般比较不会调转,油机如果用电机的方式飞,肯定掉转

贫油只有转速,没有扭力,可以试下55hz,那就不掉转了

网友:
楼主!要看调试引擎的文章见这两个链接:ALIGN/OS5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5138&extra=page%3D1.
                                                                   ALIGN/OS5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9515&extra=page%3D1
看完应该就明白了,没事别去摸杠头,小心手指烧破啦!DANNY。

楼主: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