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模型特殊故障

楼主(2010-06-14):
故障比较特殊望所有的模友给予重视,玩空模尤其玩直升机的模友,一瞬间可能就炸机了,找不到毛病最后就可能归结到遥控器失控。     本人模型使用的器材:FUTABA136HP接收机 · 舵机· 电源开关· 阶梯式发光二极管电压显示器。    故障现象: 当遥控器进行操作时,舵机动作,阶梯式发光二极管电压显示器的发光二极管瞬间电压显示到末尾的两位,然后电压显示正常,这时接收机可能因电压瞬间过低接收不到信号造成模型失控。用数字万用表和指针式万用表检查电压都正常,没有电压跌落的现象。刚开始以为是舵机有问题,检查舵机完好。接收机检查也完好,接收机电池刚充完电接上故障现象同样,用万用表检查电源开关也完好检查陷入绝境。最后只有使用替代法。当替代到电源开关时,故障现象排除。  原因:电源开关使用时间过长时,开关接触点过脏或氧化膜的问题,舵机动作线路电流过大,引起电源开关上压降过大,所以 阶梯式发光二极管电压显示器的发光二极管瞬间电压显示到末尾的两位。  用数字万用表及指针式万用表因为表的惰性原因所以反映不出瞬间的电压跌落。现在很多模友使用的是数字式电压显示器,希望引起注意,建议最好使用阶梯式发光二极管电压显示器,两者能结合起来最好,可以瞬间发现故障。  声明:我不是商家!!!也不是托!我是玩家,謹一点体会,现在发现的是电源开关,插头会不会出现之类现象,供大家参考。路过请留下脚印。哈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所以模型一般都不设开关啊!

网友A:
接收机有电容  不至于瞬间就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有电容  不至于瞬间就挂了吧
接收机电源端电容220微法,我的电子降压降端470微法电容,接收机电源 7.2V 3600HA锂电池。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