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级油机装水鞋问题

楼主(2010-06-14):
请问老鸟,水鞋应该装在什么位置重心才合适,在水里又不会翻机??/

网友A:
应该是飞机重心位置前一点点吧~~~~~~~~~~~~~~~~~请老鸟补充~~~~~~~~~~~

网友B:
浮筒的断截面在机身重心正下方,至于重心前一点或后一点,可先在水面滑行测试后在调整,可以挪动电池来调整,两个浮筒安装一定要在同一水平面,一定要精确,,否则会有滑行时侧翻的危险或不跑直线,浮筒要和机翼平行,总之安装好现在水面上高速行看是否平稳在起飞,祝试飞成功

网友C:
浮筒的断阶在重心的前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