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YPERION 充电器的朋友请注意了!

楼主(2010-06-15):
使用HYPERION 充电器的朋友请注意了!
今天无意到HYPERION的网站上看了一下,HYPERION全系列的充电器好像都升级了,具体包括两类,一是固件,二是PC端软件。具体请参考:
http://media.hyperion.hk/dn/pc/eosfw.htm   (固件)
http://media.hyperion.hk/dn/pc/pcsoft.htm (PC端软件)

由于我手中有0615i duo3,我就以0615i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0615i的固件从原来的3.2升级到了4.7,不清楚是我原来的固件版本号太低还是什么其他原因,从软件版本号来看,这次升级动作好像很大。固件升级了哪些内容,我不清楚:)
0615iPC端软件升级应该是全新的,应该是加入了前所未有的功能,简单点说,这次软件的升级不仅是能够在PC上查看充电数据,关键的是,让用户能够在电脑上控制充电器的所有操作,有了这个软件,可以说,充电过程你不需要守在充电器前按按钮了,只需用鼠标在电脑上直接操作。

由于HYPERION的国内代理商a1-hobby服务态度超好,反正充电器他是要保修的,报着试一下的心态,我做了这个升级,而且成功了,升级过程相当简单,我把升级流程说一下。

1、升级流程:先固件,后PC软件。
2、固件升级时,请退出原来所有的关于HYPERION充电器的程序,之后运行升级程序,我在附图中列有程序运行界面。固件升级时你需要提供充电器连接到PC的COM号,如果你不清楚,请记住选择“CP210x”对应的COM端口号。
3、固件升级时,请注意充电器上显示屏显示的内容。
4、升级运行成功后,重新打开充电器,请确认初始画面右下角是否显示的是4.7的版本号。
PC端的软件不复杂,请看附图。
如是果有模友对升级的软件操作有问题,可以问我哈,本人飞机飞得不好,但整这些倒是有兴趣。

固件升级界面

固件升级界面

PC端软件

PC端软件

楼主:
再补一个图片

以下是充电过程中,PC端软件的界面。

可能会有模友会对这个软件不以为然,认为意义不大,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有事不在家,让你的家人帮你充电,估计这事大家都会头痛,因为充电器太复杂了:),有了这个软件后,这个问题就简单了:打电话回家让家人开充电器、开电脑,之后你可用远程控制来进行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唯一有点不方便的是,这个软件是使用USB来控制充电器的,给hy提个建议,搞成无线传送的。蓝牙或者是wifi,这样的话,充电器可以放在任何地方了,那该多舒服!因为hy的说明书里,本来就建议充电器不要在室内使用,USB连接与这个建议好像有点矛盾。

网友:
升了级功能就更强大了?可惜没有PC连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HYPERION没有专用的PC连线,一般的移动硬盘或者是数码相机的USB线都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网友:
EOS-0615i-DUO2以后的充电器都是自带USB模块的0610-DUO, 0610i-DUO2的用户就需要另外的USB模块了

EOS CONTROL & DATA SUITE (ECDS) 软件经过国外模友不断的测试也日趋完善
我们会尽快联系看看有没有机会出个中文版

该软件在使用与安装时有些注意事项
搭家安装前最好先看看手册

手册链接 http://media.hyperion.hk/dn/pc/ecds-man (英文)
快速指引 http://media.hyperion.hk/dn/pc/ecds-man/Beforeyoustart.htm (英文)

希望大家用的愉快

网友:
先顶,改天升一下我的EOS0720I

网友:
已经成功升级,还是蛮简单的。现在使用更方便了。新软件除了在PC端可以设定充电器的各种参数,还多了内阻的显示。多种曲线也可以设定在一张图内显示。

网友:
在RCG上看到了。貌似只是一个 Suite,把原来的功能整合一下而已。很多最有用而且易于实现的功能还是没有,例如独立测量每一片cell 的单体内阻....... 本质上没有升级.......  于是俺懒得动它,继续用原来的 EOS Insight.

不日直接转PL8喽。

网友B:
不知道我的0610duo2能不能用电脑控制。

网友C:
升级后参数有什么变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的0610duo2能不能用电脑控制。
可以  要升级Firmware

你需要USB模块NEW!  EOS CONTROL & DATA SUITE (ECDS) for Windows PC
(released May 1st 2010)

Compatible with these chargers only:
EOS0720I-NET (aka NET2, requires option USB adapter)
EOS0610I-DUO2 (requires option USB adapter)
EOS0720i-NET3
EOS0615i-DUO3
EOS0720I-NET3-AD (ac/dc, released June 10 2010)

网友:
v4.7  Mainly refinements to PB charge/discharge, with some minor changes for ECDS software

v4.3
* Enables EOS PC Control and Data Suite Software!
* Adds adjustable terminal voltage for PB (lead-acid charge)
* Adds FLOAT MODE to PB charge
* Changes PB Charge to true Bulk/Absorption/Float charge model (float optional)
* Adds OFF setting for PB Safety Timer (must be OFF for continuous FLOAT MODE)

v3.2 (the first fw update release for hardware v3 NET & DUO)
* Added Terminal Voltage Control Function (TVC). You MUST read this EXPLANATION before using TVC!!
* Changed Cooling Fan control such that the fan is stays on if case temp exceeds 45C, until falling below 40C.
NOTE: EOS Insight Logging Software must be version 1.5.0.46 or later if using v3.2 NET/DUO firmware.
引用 网友C:
升级后参数有什么变化么~

网友B:
升级好了,但是打开pc端软件看不到充电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级好了,但是打开pc端软件看不到充电器呢?

PC端作业系统板本?
充电器韧体版本?
ECDS版本?
CP210驱动板本?

先找到CP210的串口再连接试试

网友:
端口能看到是com8,pc端的版本就是这个帖子里发的那个最新的那个,充电器版本也是最新的那个。ecds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最大问题是什么时候出新款

网友B:
据说7月就会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据说7月就会出。

指的是 1420i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的是 1420i 么?
目前最新的update是7月底

网友:
可以升级,还是不错

网友:
看上这个,可惜价格方面不是太友好

网友(2010-11-17):
楼主有没有HYPERION EOS0615i的中文说明书,有的话发给我一份,29378635@qq.com

网友:
现在又升级到5.0了,功能没发现什么变化,不过更稳定了。

网友:
0610的数据线没啥难做的,找千红,我就已经自己搞定了,哈哈

网友:
0720i 能用吗

网友:
升级时出现问题,请LZ帮忙~

网友:
出现 "waiting for hardware Reset.."的时候  将充电器重开机 (软件还开着连着)

网友E(2010-12-19):
装好软件, 连上USB 线, 却找不到充电器.,,
搞不定.谁发个详细的操作说明呀!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好软件, 连上USB 线, 却找不到充电器.,,
搞不定.谁发个详细的操作说明呀!1

驅動裝了嗎?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usbtouartbridgevcpdrivers.aspx

网友:
一个月前终于升级了,最明显的好处:

*) 风扇智能了。有急有缓,可以“风儿轻轻地吹”也可以暴风骤雨。

*) 10组记忆变20组。本来就占不了多少存储空间,原先故意保留,现在终于大方的开放出来。

网友(2011-03-01):
楼主,中文说明书又没 我是0720i的,zhuzhiyuan126@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像  27楼那们一样.......出售这样的错误...........怎么搞啊?

搞了一会...都还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G:

出现 "waiting for hardware Reset.."的时候  将充电器重开机 (软件还开着连着)

1.连上PC
2.充电器上电
3.开启韧体升级软件
4.选择串口
5.升级软件中选择合适的韧体版本
6.点击"Program"
7.升级软件下方视窗出现"waiting for hardware Reset.."的时后  将充电器断电重启 (需在软件最下方计时条跑完前重启完毕)
这样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已经升级了......谢谢.......A1-hobby  的帮忙!

网友:
PC端软件

我安装的时候出错........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是连不了电脑玩!

网友:
装了 .NET了吗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F:

用以上的方法,成功升级!

网友:
冲电器两短报警、升级失败、变砖了  ?????

网友H(2011-12-25):
買了615, 但不知道FIREWARE是多少,不敢升級,有大哥幫忙嗎

网友F:
回复 网友H:
上电开机的时后注意一夏LCD画面
会显示Firmware版本号

网友I(2012-02-26):
0610I DUO2 版本是V1.3,购买于09年,现现想升级,但失败。
2012-02-26 (19:21:01) >> [Message] : Waiting for Hardware Reset..
2012-02-26 (19:21:11) >> [Error] : Found not target device !!
步骤完全按A1的提示,Waiting for Hardware Reset..时有断电但还是不成功!!提示Found not target device !!

网友I:
升级成功!!!3pin接口RX,TX端口搞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