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我的BL35X烧了,换了mos管接上

楼主(2010-06-15):
请教各位高手,我的BL35X烧了,换了mos管接上,
电机
没反应,量了下输出三项之间的电阻,黑黄间和其他不一样只有1/2,看看可能还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1、有时MOS管烧了表面看还好的,要量过才知道是否完好。2、一般烧MOS管时会连带推动管(或者是三极管,或者是2103之类)一起烧了,所以大部分时候要连驱动一起换。

网友B:
检查所有MOS
如果还不自检,检查门电路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