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 求助

楼主(2010-06-15):
我的丘比特v3 起飞时不稳定,总是往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偏,所以我尝试通过改变
舵机
的拉杆长度,微调也调了,但是怎么调都不好使,因此请求各位能够指教,小弟不胜感激,先谢谢了。

网友A:
十字盘水平就行。向四个方向偏,这很正常,需要你打舵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所以不太懂,谢谢了!

网友B:
丘比特v3?现在还有卖的?我的飞了几次都飞不起来,自08年就一直在家里放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一直在卖呢,我的没有好好的飞一次动力就不行了,尾桨也容易断。

网友C:
前后偏不但和十字盘前后平有关,还和重心有关系的,调下重心。左右偏那只能调十字盘平了。

网友D:
 十字盘水平 用电池调重心 调好后做个标记 左右偏如楼上调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