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和AX哪种更好!

楼主(2010-06-1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90353363
这是AX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99528158
小塞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60571315
看下大家的观点

网友A:
第一架是后推机型,我没飞过,请教飞过的,这第一架跟飘飘机是否差不多,速度哪个快点?第3个我有一架,感觉速度蛮快的。

网友B:
AX比飘飘好飞多了,尤其在抗风性方面。塞斯纳是像真机,其飞行性能并不好,会失速,动力不够的话也不好飞。AX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滑翔机,即使失去动力也可以安装着陆

网友C:
lz看来是新手,选747,EPO材质,耐炸

网友D:
我觉得楼主还是买大塞斯纳吧,摆家里也能当静态模型欣赏。别图漂亮的外形建议还是去买飘飘机练习比较好!

网友E:
塞斯纳是近乎普通飛機的飛行方法,AX 風越大越好玩,半天不掉下來,有滑翔機的特性,看你要那方面了,兩只都很易操控!

网友F:
這個問题笼统了點!两样不同类型的飛機,無法比!

楼主:
那个手掷的容易不哦?我上架KT机就是手掷的时候炸了,考虑各方面因素哪款好

网友G:
AX比小塞更好飞,降落更易控制。优点是后推布局,怎么炸也炸不到马达和桨,EPO材质也比较好修。
缺点就是不能飞大机动动作,升力太大,时时要顶杆。

网友H:
都可以,第一架耐摔。

网友I:
两架我全有~~

网友J:
我有塞斯纳747,小182,大182,也有AX,还有翼龙,epo2m,轻木+玻纤1.8米滑翔机,这么多种机中,滑翔机中最容易飞的是翼龙,AX次之,塞斯纳中,大塞斯纳182最好飞!!稳定,滑翔性能也好。两种小塞斯纳可能因为动力太猛,开始时并不适应,飞多了,才慢慢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