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玩了,抖了,晃了,查了,弯了,完了,坏了,买了, ...
4G6S玩了,抖了,晃了,查了,弯了,完了,坏了,买了,等了......

楼主(2010-06-15):
今天飞4G6S,说了,原来就发现有双奖,不好消除,不影响飞,也就没管他。
第二块电时,乱抖,浑身乱颤,好象处女被摸一样!照样飞,基本也不太影响飞,其实影响还是有滴,被偶化了的说。嘿嘿!
第三块点,机身开始晃了,幅度有点大了,于是停了下来,卸掉大将,上电检查。
发现没有大将的旋易头转起来不在一个点上,于是利马想到了主轴!!!
卸下主轴仔细检查,弯了,确实弯了,就1MM的小位置偏差,导致了之前的极不稳定。
于是上TB,下蛋订货,接着乖乖地等货。

网友A:
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网友B:
好象处女被摸一样 够恰当。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炸过N多次了。

网友D:
自己平一下主轴 然后把平衡系统在接收上关了 就OK了 早就说了这个 4G6S的接收是个鸡肋 一点震动就完蛋 然后跟着就是死舵机 如果水平差不多了 还是把那个关掉吧 这样会死的慢点

网友E:
4G6S这个接收机真的很古怪,换了它后,在2801遥控器上面就算调整了螺距舵机的SUBTRM微调数值,舵机盘竟然一点变化都没有。

网友F:
 哪里还有处女

网友G:
主轴可以自己校正!拨掉十字盘的连杆,把桨夹,副翼,T头都拆掉,只留主轴在机子上,开低速油门,用笔点主轴,从低至高,然后查看轴上笔的痕迹,没有被点到的地方说明弯了,并朝这个地方施小点的力!重复几次便可校正!华的主轴太贵,多买没意思的

楼主:
19元一根,确实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