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JR PCM9XⅡ遥控器液晶屏加装背光(边做边上图)。

楼主(2010-06-15):
上面这台遥控器是论坛里某个“飞行员”的,呵呵!主人自己现身来“认领”吧……

                                                      控主人的头像:

现在,我就以这台控的改造过程来细细地讲解如何加装背光器的。

友情提醒:
1、请留意红色字体的讯息和提示(不包含图片中红色的字体)。
2、移动或摆弄液晶屏时须小心,它是玻璃制品,易碎且无法修复!
3、为顺利地改造成功,建议在拆的过程中,用相机记录下清晰的、每一个器件的拆解步骤、元件安装方向的照片。如:电路板的安装位置、接插件的插头对应那个插座等等。尤其是液晶屏,上下颠倒后会导致无法正常显示!
4、焊接相关导线时,若无防漏电、防静电烙铁的话,一定要将烙铁的电源线插头从电源插座上拔下,利用烙铁的余温焊接。如若不然,极有可能因烙铁漏电烧毁主控板或液晶显示板上的COMS器件!

第一步:拆控。

第二步:分离后盖及相关电路。

第三步:移走主控板。

第四步:移出显示板。

第五步:用合适的工具使液晶屏与显示板分离。

最好是采用这样的平口钳:

第六步:将液晶屏固定扣掰直,使液晶屏与显示电路板分离。

第七步:将液晶屏从支架中取出。
图片中下面的器件便是液晶屏,可以看到它贴有银色的反光层。改装背光后,需要将这层反光材料揭掉,不然背光无法透射出来。

注意:
1、原液晶屏后背粘贴的是双层的材料,即一层偏振片加一层反光层,故只需将表层的反光层揭掉即可。
2、揭去反光层的方法:用电吹风加热液晶屏(千万别偷懒用热水浸泡),控制温度在50℃以下,以免过高的温度烤坏液晶屏。切记!

这是液晶屏上一条条的导电金属涂层,排列得密密麻麻。涂层是纳米级的厚度,千万别弄坏、弄脏或粘有异物。

显示板上的“金手指”,同样不能损坏、脏污和粘有异物。

上两张图片中的器件受损后会导致无法显示。
警告:液晶屏与显示板间的连接是靠导电橡胶连通的,装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液晶屏的涂层引脚与显示板“金手指”一一对应,绝对不能错位和颠倒安装!否则无法正确显示。

第八步:DIY导光板(后续的图片会细讲如何DIY导光板)。

导光板与液晶屏假组,仔细观察其尺寸是否合适安装于液晶屏的背面。

第九步:DIY导光板反射层,所用材料图片中已有显示(超市里能买到),这里就不再多写文字了……

建议用亚光的那面作为反射层,这样出来的背光会比较柔和、均匀。

第十步:从蜂鸣器那里引出一条背光控制线,并按下图制作“3分钟延时熄灭控制器”。

电路工作原理:
BEE IN接控蜂鸣器,因操作控的各功能开关时,蜂鸣器均会发出声响提示,鸣响时对地有12V的脉冲电压,故可利用这一脉冲作为触发信号。控与增加的背光电路接线板之间的接线,也只要接电源正、负和控制信号
三根即可。
蜂鸣器那里的脉冲电压触发Q1导通,电源对电容C1充电,两端电压迅速地充至11.3左右。当电容两端电压高于2.5V后,便会使U1的G极也升高到2.5V以上,U1的A、K极导通(U1导通后的A极对地电压也为2.5V),三极管Q2也跟着导通,LED被点亮照亮显示屏。
当脉冲消失后,Q1截止,电容C1开始放电,两端电压将从11.3V逐步降低至2.5V以下后,Q2将从导通转换到截止状态,按图中的元件参数制作控制电路的话,LED大约点亮3分钟后熄灭,屏幕恢复到初始模样。
再次操作控,只要蜂鸣器再次发出响声,屏幕将被再次点亮。
图中的J1,是根据控主之要求加装的常亮、延时熄灭选择开关。接通J1,开控后背光将不会熄灭。

第十一步:将Φ5mm的白色LED加工成2.2*3.5*3的尺寸。

第十二步:导光板的一面按压在240目的水砂纸上转圈打毛——目的透光柔和。将三个LED串接后,用502固定与导光板两侧成为光源。

导光板插在显示板与液晶屏的中间、给LED加电后的点亮时的效果图。
呵呵,光分布得不是很均匀,两端明显比中间亮,镜头下尤为明显!

但肉眼观察到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哦!
与控连接、开机(背光电源是另加的)后的效果图:

在不同的距离、不同的位置,用相机拍摄下来的(背光耗电:单路10mA,双路共20mA):

在无其它环境光下的效果:

4月28日(如今)的背光效果图:

网友:
等待刷新、、、、、、

网友:
准备夜航?

网友:
帮空军上校占座

网友A:
这控好眼熟

好像是我的

网友:
赶快上效果图吧...

是忍不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控好眼熟

好像是我的
空军上校真是神通广大。

网友C:
好帖!!!
不过感觉风险有点大,犹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军上校真是神通广大。

我是有想法没能力的人.,...都靠像你们这样有能力的前辈让我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帖!!!
不过感觉风险有点大,犹豫中

有这想法并不为怪!毕竟能熟悉电子器件的人不是很多(在下也是“半桶水晃荡”级的人物 )。从控的改造过程来说,只要细心(不将液晶屏弄坏)、焊接时拔掉电源线(防止漏电击穿器件),其它并无什么奥妙之处,人人都可动手加装……

网友:
留記號 下次看

网友:
不错 支持diy 不知背光哪有卖的告知谢谢

网友:
太恐怖了,算了,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不要改了好。

网友:
黑人好手艺!

网友:
看见屏幕玻璃上的那层导电涂层,心毛毛的 ,是排线还好说点
期待楼主继续中...

网友:
剩下的LED应该是我的了
可惜只剩20只了,将就将就用吧

网友D:
支持我也参考一下 请问控制电路怎么吧时间短一点。比如30秒。

网友:
准备用这个 效果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我也参考一下 请问控制电路怎么吧时间短一点。比如30秒。

只要将延时电容的容量改为10微法的就能延时30秒左右。

网友: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上校这回更牛了

网友:
顶一下,准备改DSX7

网友:
还好买了带背光的,要不又要口水…

网友:
效果很好

网友(2010-08-15):
回复楼主:
记得我拆过一手机,里边是类似于一张纸的发光元件,跟个平板的一样,浅蓝色,可以用这个做背光,不会出现不均匀的状况。而且耗电超低。因时间太长,手机不知道丢哪了,没法上图。

网友:
真的很棒 ,8过我怕搞得,感觉风险蛮大的。

网友:
难度太大了吧

网友:
没手艺的 还是被赶了 风险太大

网友:
这贴自然要顶要加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如下:
无环境灯的效果:
背光完全点亮后,在无任何操作的情况下,一分钟后背光开始降低亮度;两分钟后的亮度大约是初始的1/4;三分钟后全部熄灭。
另对控主说一声:屏幕的1/3出有条亮线(照 ...

你这个亮度还有变化啊?不爽哈哈 可以用下面的这个电路加上延时功能,无按键操作延时一段时间自动关闭背光,改变100K的电阻可改变延时时间,接线可以全部在蜂鸣器的板上完成,C002-5延时芯片淘宝有卖的4毛钱一片

网友:
我可不敢这么拆,见识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E:
支持楼主的改装 但是中间不亮了 似乎灯光分布不均匀 建议楼主改改

网友F:
用背光片好些,有种5寸屏的背光板,拆开后有一根18颗超高亮度的贴片白光LED,3张柔光片,一块有机玻璃材质的透光板,可以去搜

网友G:
黑人哥高手!!!

网友H(2010-09-14):
楼主好强大,换我肯定不敢

网友I:
真有入手9XII的冲动

网友J(2011-01-12):
回复 楼主:
 LZ真牛XX

网友K(2011-04-22):
會亮就是王道啊, 樓主真神人也

网友L:
我的也改成了
过来顶一下

网友M:
怕的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我是算了,因为我信不过自己!

网友N(2011-06-01):
风险太大了。还是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