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接受摔坏了个电阻 谁给看看买多大的换啊。。。

楼主(2010-06-15):
。。。。。。。。。。。。。。。。。。。。。。。。。。。。。、、
电阻上的颜色是一条银白色,2条红色。焊接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把焊锡搞到旁边2个小元件上。也不知道原来是不是就有连着的,谁给看看。。。。

网友A:
那个焊下来的元件是电感,按你说的颜色数值应是0.22(是  H     MH    UH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焊下来的元件是电感,按你说的颜色数值应是0.22(是  H     MH    UH记不清了)

正解!
是0.22mH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