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B6直接给9x2充电

楼主(2010-06-15):
自己组了个2200mah的电池,自带的充电器只能是50ma的电流充电,感觉太慢
打算用b6用300ma电流充,但b6一直提示connection break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连线都正常
如果b6直接充镍氢电池也正常
就是插到控里提示这个,用控自带的充电器充也正常

有谁知道怎么回事的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我晕,没人知道吗

网友:
你如果使用平衡充接口就选平衡充电 如果不是就用普通充电

网友A:
要么就是你B6 太好了 能检测出来你哪个电池不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就是你B6 太好了 能检测出来你哪个电池不正规

你用过9x2吗
我都说是充镍氢,跟平衡充啥关系

网友:
B6里有选择电池类型啊,选不对怎么能充进去?

网友:
你用來直接充 JR 控的充電線極性反了, 你仔細看一下說明書或 JR 原配的充電器就知道了

网友:
B6充电可选电池类型,要选择NI-MH档,另外要自己做一个适应该电池的小接头,充电时要将电池取出来充电。

网友:
直接充, 不要客氣, 好用的很, 我是 JR DSX7 原廠 NiMH 1500mah 電池, 做了一條線用 iMax B6 AC 直接充, 每次大概都是 9.X V 的時候回充, 用 0.5C 大約是 0.8A 充, 充電時間大約 80-90 分鐘可充飽, 充電器大約都顯示已充電量為 1xxx mah, 已這樣用了一年, 對電池的影響感覺還好, 充電時間算滿意

楼主:
ls各位可以试一下我说的
如果试过的话,或许你会改变自己的意见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