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2米翼展的EPO滑翔机今天全部调试完毕,已试飞!~~~~~~

楼主(2010-06-15):
================================2010年6月16日====================================
晕,专门设置的日期,结果还设置成5月份了。。。
顺便提醒一下大家,粘这种EPO材料之类的材料最好别用商家送的或随机带的胶水,我当时就是用了新飞龙的胶水,4月份就装好了,到现在胶还没干,能拉开很细的丝丝,放那不动自己就开了。。。那种纸盒的泡沫胶不错,好东西啊!~~
大家仔细看,我把整个机翼都用宽透明胶带做了个蒙皮,机身也拉了很多条纤维胶带,大大加强了韧性!~
配置:
电机:XXD2217 KV1250
电调:XXD50A
桨:9050折叠桨
舵机:4只9G舵机
电池:25C 3E电池 173g(那天扒光衣服一看,***是20C的)
重量:923g(不含电池)
这个配置是按照本地魔友的配置配的,但是今天在论坛加了一位和我飞机一样的外地魔友,他的配置为:XXD2212 KV1400、XXD30A,照样爽飞,据说还能垂直爬升。

================================2010年6月17日====================================

今天试飞成功,本来说拍照并录像的,还专门带上了数码相机,结果回家了才想起来忘拍照了。。。。
飞机意外的好飞和平稳,好飞到无聊,无聊到站着差点都睡着了!~ 一共三组电池,天上没风,上天也就15分钟就下来了,估计是电池容量不够了,感觉上天都没怎么开动力,回家一测电压,电池最低的一组居然才3.5V ,貌似大电机工作电流相当的大,我按飞翼龙的时间去掌握,结果还是过放了,赶紧用B6的保存电池模式补充到3.8V!~~

华科尔的2801和3E的25C电池

华科尔的2801和3E的25C电池

屋子太小,飞机太大

屋子太小,飞机太大

机舱内部

机舱内部

2801接收机

2801接收机

9G舵机

9G舵机

XXD50A

XXD50A

电池仓

电池仓

荆棘对头

荆棘对头

我也想飞。。。

我也想飞。。。

侧面照

侧面照

躺下来张

躺下来张

怕舵机粘着不保险,用螺丝和塑料片加固了

怕舵机粘着不保险,用螺丝和塑料片加固了

尾舵,弄的到处都是胶,好恶心!~

尾舵,弄的到处都是胶,好恶心!~

快速连接器!~

快速连接器!~

网友A:
求教LZ用什么设备飞这个。机头要多少重量才压得住重心。  以及飞行重量。

网友B:
狗睡在人床上?不怕钩端螺旋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LZ用什么设备飞这个。机头要多少重量才压得住重心。  以及飞行重量。

我的配置:
XXD2217 KV1250、XXD50A、9050折叠桨、4只9G舵机,这个配置是按照本地魔友的配置配的,但是今天在论坛加了一位和我飞机一样的外地魔友,他的配置为:XXD2212 KV1400、XXD30A,照样爽飞,据说还能垂直爬升。
这个配置中心很好控制,我用的是3E电池,一组173g,按说明书中说的重心的位置,把电池塞在机身里,大概电池头部露出1-2cm的时候刚好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睡在人床上?不怕钩端螺旋体?

我家狗很干净的,经常洗澡,从05年买回来第一天就天天钻被窝睡觉,吃馒头要沾芝麻酱,火腿肠只吃王中王,喝水只喝蜂蜜水。。。我们把它当人看!~~

网友:
小心和你生出个人狗混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
XXD2217 KV1250、XXD50A、9050折叠桨、4只9G舵机,这个配置是按照本地魔友的配置配的,但是今天在论坛加了一位和我飞机一样的外地魔友,他的配置为:XXD2212 KV1400、XXD30A,照样爽飞,据说还能垂直爬 ...

LZ这种折叠浆质量使用如何?  塑料的不会射浆吧?以前有一段时间有一种塑料的  貌似几乎谁飞谁射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里来只乌鸦~!

网友:
看到美女背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种折叠浆质量使用如何?  塑料的不会射浆吧?以前有一段时间有一种塑料的  貌似几乎谁飞谁射的- -

在新飞龙那买的,整套桨才35,真好用,质量不错,质感很不错,今天早上去试飞了,很不错的,不用担心会射,电机才1250的KV,要是2000KV左右就要当心了

网友D:
KV小并不代表力小啊 楼主还是小心点吧 铝合金总归是保险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小并不代表力小啊 楼主还是小心点吧 铝合金总归是保险点

从入魔至今一直用廉价的塑料桨,从未射桨!~

网友E:
不错,请问LZ你的XXD50A的电调用着怎么样,我也想入手一个毕竟便宜现在最便宜的好像才58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请问LZ你的XXD50A的电调用着怎么样,我也想入手一个毕竟便宜现在最便宜的好像才58一个。

XXD50A很不错的,很超值,帮朋友调450,他的电调烧了,就先用这个给他调机,一点问题都没有,飞我这个滑翔机,下来散热器温温的,昨天去飞炸机了,原因是没设置刹车,本来准备手接,快降落了才发现螺旋桨还在被风吹的猛转,怕桨打到自己,一拉升降舵,从头上飞过去直直的撞到树上了。。。买的时候注意有两种版本,直机版和固定翼版,直机版不带刹车功能,固定翼版本没缓启动功能!~

网友E:
飞机炸的不严重吧,安慰一下。决定买这款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炸的不严重吧,安慰一下。决定买这款了,多谢指教!

机头都瘪了,由于装在折叠桨整流罩正中间的螺丝上,把电机轴都撞得从尾部长出来了5mm多,电机仓上面的EPO完全裂开成为游离体,下面的EPO向下外翻,电机座和电机完全外漏,电机拆开把轴敲回原位了,机头部分随便灌了点泡沫胶快干胶,已经修好了,下周周末回家试试,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再炸估计机头就报废了,只能想办法用EPO再做个头了。
切忌飞场一定要大要平,周围最好不要有树,因为飞场不好我这飞机降落没一次成功的。

网友F:
狗还是不要上床吧,和四条腿的还是要有距离啊,寄生虫病网网查查就知道了。。。地方很小,飞机不错。。。

网友:
想知道这款机改背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狗还是不要上床吧,和四条腿的还是要有距离啊,寄生虫病网网查查就知道了。。。地方很小,飞机不错。。。

跟我妈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不够多谢提醒,回家在跟我妈说说!~

网友:
的确不要让狗爬上床,LZ可以给他个漂亮的狗窝窝即可!!

祝LZ爽飞,记得上视频哦!

网友G:
楼主老婆身材不错

网友:
这机休闲飞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老婆身材不错

这个出吗?
明价吧。走淘宝吗?
对不起,说笑吧了

网友:
多少米啊~~那里买的PM说下

网友(2010-07-17):
我也上了一架,明天试飞。

网友I:
2217带9050桨有点大马拉小车了。带个11寸的都没有问题。折叠桨不要用浩业的就好了,绝对在十个起落内射!除非超低KV加超大桨!

楼主(2010-08-27):
引用 网友H:

这个出吗?
明价吧。走淘宝吗?
对不起,说笑吧了

我表妹,目前没男友,家庭条件好的可以介绍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2217带9050桨有点大马拉小车了。带个11寸的都没有问题。折叠桨不要用浩业的就好了,绝对在十个起落内射!除非超低KV加超大桨!

KV1250+9050都感觉动力都一般,11寸肯定飞着不爽!!

网友:
我用过的便宜折叠桨震动都很大 效率都很低 换直驱拉力会大很多

网友:
好机机,入门不错,价格应当在1200以内,和我之前飞的那个Cessna配置差不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拜托 XXD的换启动你可以忽略

网友:
呵呵 机机可不小

网友:
你表妹 真的假的

网友:
装的有点沉!

网友(2010-10-05):
引用 楼主:

我表妹,目前没男友,家庭条件好的可以介绍给你!~~~~

好的好的。让我先问准女友

网友:
你表妹我收了。。。。。。   我出邮费

楼主:
最新消息,此大滑于2010年10月6日下午16点左右逝世,其炸机原因是由于飞行员脱控飞行且还不看飞机导致,飞机俯冲炸到水中,全部电子设备受损,直接损失RMB800元左右。

网友J:
一共三组电池,天上没风,上天也就15分钟就下来了
------------------------------------------------------------------------------------
楼主,你说这飞机很好飞,滑翔性能很好,可是3个电池只飞了15分钟,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共三组电池,天上没风,上天也就15分钟就下来了

楼主,你说这飞机很好飞,滑翔性能很好,可是3个电池只飞了15分钟,这是 ...

是一组电池15分钟!~

网友K:
你;老婆个子很高哦

网友L:
我第一眼看到狗狗在人的床上我惊呆了  。虽然狗狗很可爱。不应该放人睡的床上吧这么接触,动物确实不要这么亲密接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一组电池15分钟!~

总算等到楼主大人的回答了.谢谢!
问题是,即使一组电池15分钟,这时间对于滑翔机来说挺短的.莫非全程半油门飞15分钟?

楼主(2010-11-25):
引用 网友K:
你;老婆个子很高哦

我表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第一眼看到狗狗在人的床上我惊呆了  。虽然狗狗很可爱。不应该放人睡的床上吧这么接触,动物确实不要这么亲密接触、

我家狗从05年买回来,到现在,天天睡觉钻被窝的,我家狗狗很干净的,出门进屋前会给它洗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总算等到楼主大人的回答了.谢谢!
问题是,即使一组电池15分钟,这时间对于滑翔机来说挺短的.莫非全程半油门飞15分钟?

我觉得不错了,可以因为是EPO材料的吧,滑翔性能比较差,或者是我不会靠风滑翔吧,最关键是天上没一点风!~~

网友M:
15一块电池半小时绝对没问题,用2212电机就可以了,2217大了我的15,半小时下来电压3.8V以上

网友M:
对了这几子做工没15漂亮,15比这结实多了

网友:
楼主的的电滑用什么翼型

网友:
楼上的问了个很专业的问题

楼主(2011-01-12):
引用 网友M:
15一块电池半小时绝对没问题,用2212电机就可以了,2217大了我的15,半小时下来电压3.8V以上

2212能飞,但是肯定没劲,我用2217配9060桨,很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了这几子做工没15漂亮,15比这结实多了

我觉得15好丑,而且不喜欢它的上翻翼。。。

昨天又买了一架一模一样的!~

网友(2013-01-18):
美女和狗狗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