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30A的电源风扇不转

楼主(2010-06-15):
输出电流大概10A,外壳非常烫,风扇不转 (偶尔会转一下,大概5秒就停),有没有可以调整的地方?

网友:
我的也是一樣12v30a供電.要超過20a以上風扇才轉....

网友:
这种风扇一般是温控的,在温控的热敏电阻上并一个电阻,让它低温也可启动!或着调整温控电路,这有点麻烦!

网友A:
建议把风扇电源线从原来位置剪短,直接接在输出电源上,注意风扇是否也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风扇电源线从原来位置剪短,直接接在输出电源上,注意风扇是否也是12V的!~

网友:
我的12V 30A  上没有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