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压铆螺母,螺柱的问题

楼主(2010-06-15):
这种螺丝要怎么安装,有现成的安装模具卖吗?可以用压力机之类的工具安装吗?

网友:
没见过,帮你顶!!!

网友A:
有专门的安装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安装枪
那个应该是拉铆的吧

网友:
见过做好的,没见怎么做的 做钣金的熟悉这个。

楼主:
主要想问压力多大可以,还有就是要用专用模具吗?

网友:
用锤铆,一锤一个,再精细点,用空心冲,
我儿子的滑板里有两个,我铆过

楼主:
先买几个试试再说吧,谢了,兄弟

网友:
这個不是拉母  不需要用拉母槍
最重要洞 要细小小
用鑼絲收緊 就可以

楼主:
用螺丝收紧?能具体点吗?我看资料好像是压铆啊

网友:
明天發照片...

楼主:
ok.谢谢了,看你的照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谢谢了,看你的照片了

照片來了...

壓母

壓母

外径10.34

外径10.34

孔位10.4

孔位10.4

己安装的压母

己安装的压母

网友:
再来...

先来做破坏 拆除庄母

先来做破坏  拆除庄母

罗丝收2 或3圈 用捶子打下

罗丝收2 或3圈  用捶子打下

在另一孔位 安上庄母 用手收紧後

在另一孔位 安上庄母 用手收紧後

用工具收紧

用工具收紧

收呀 收呀

收呀 收呀

收贴後 就可以松回罗丝

收贴後 就可以松回罗丝

完成

完成

网友:
铁板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厚度才行.

楼主:
这个好像和我的不一样啊,我的有个台阶啊

楼主:
还有是这样的

楼主:
不知道兄弟用过这2种类型的吗?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和我的不一样啊,我的有个台阶啊

这个是拉母

左 压母 右拉母

左  压母      右拉母

网友:
压母用在厚料上
拉母用在溥料  一次牲  不能重复使用
拆除用电钻或角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