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

楼主(2010-06-15):
求教各位老师,亚托450sport,旋翼头组,总是偏心抖动,主轴和中联都换了,还是老样子,难到要吧整个旋翼组换了。大家有么有什么好方法校正调整啊,谢了

网友A:
难道是十字盘?

楼主:
十字子盘应该套在主轴上,和主轴偏心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慢速转动时明显的看到旋翼头不在一条直线上,可就是没法调

网友B:
注意,新主轴也可能是弯的,先把旋翼头卸下,空转主轴

网友C:
主轴嫌疑最大

网友D:
我的现在也有这个现象,不装旋翼头的话,主轴转起来不偏心

网友E:
大桨不平衡吧?
或者尾轴,先吧皮带先卸掉转一下主轴看看,也可能是尾巴的影响

网友F:
还有主轴承别忘了查

网友G:
主轴轴承座

楼主:
谢谢各位整好了,今天放在靠表上靠了一下,新买的中联就是弯的,还是中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