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盖内侧和活塞表面的小坑

楼主(2010-06-15):
前几天把四个缸盖中的一颗螺丝拧滑丝了,今天将就着修复。车子还是打着了,发现有伤的那侧有少量燃油喷出,提高转速后,打开缸盖就发现,
发动机
缸盖内侧和活塞表面出现了许多小坑,热火头的铂丝也变形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打算扔掉着颗SH21级发动机。想用三叶的车用发动机,不知道可以不?请大家赐教。

网友A:
你在维修时有异物滞留在缸内了

楼主:
那发动机还可以用吗?

网友B:
估计是高温 压缩比太高 活塞和燃烧室烧坏了 电热丝也压坏了

网友A:
原帖由
freespeed520
于 2010-6-15 18:46 发表
那发动机还可以用吗?
判断一台引擎是否可以使用不是谁说了可以就可以的。只要引擎可以正常启动,可以调出良好的高低速,工作温度正常,有良好的油门反应。满足以上条件,哪怕引擎里没了活塞也可以算是一台可用的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