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步进电机单出轴为双出轴(实验成功)

楼主(2010-06-15):
42步进电机,感觉出轴太长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轴推到后面去?成两头出轴。用锤子砸?拉马

网友:
不可~容易报废。。。非要改的话,建议,长的切,短的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就是怕报废了,不敢随便动手,所以先上来请教,看看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

网友:
砸  一般没事。不过 要一锤定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我一锤砸出来个不一般,那就杯具了。

网友:
呵呵 也许 一锤子下去,变成另一头出轴了,所以.......不好玩

网友:
应该把后盖和后轴承先卸下来,然后找个像螺母一样中间空的东西顶在定子上再砸,当然定子不能抽出来,这样应该能行,砸的时候要轻轻的一点点砸,不能一锤定音这样砸。就是不知道定子会不会碎。

网友:
砸多了 就退磁了哦

网友:
今晚怎么跟锤子搞上了

网友C:
去找一个大的台钳 在后面垫上一小段铁管 垫在后出轴的位置 然后用大台钳夹 这样是相对安全的 一定要夹正 而且后面的铁管最好用壁厚的  要不然就在一块方铁上钻个 和轴粗细差不多的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我主要怕把电机搞退磁甚至把转子搞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比较靠谱。我主要怕把电机搞退磁甚至把转子搞坏了。

搞成功了说一下过程哦

网友D:
把轴加热可能好搞点

网友:
没用,楼上说的都是不对的,砸是没用的。步进电机的轴本来就是2边细中间粗的,根本没法砸出长的变短,短的变长。
我当初遇到你一样的情况,把轴的一边都砸毛边了,也没变短,拆开一看,晕,根本不是一个一直同样粗细的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找一个大的台钳 在后面垫上一小段铁管 垫在后出轴的位置 然后用大台钳夹 这样是相对安全的 一定要夹正 而且后面的铁管最好用壁厚的  要不然就在一块方铁上钻个 和轴粗细差不多的孔

别把台钳搞断了。

网友:
确定能砸吗?电机夹稳,如果要在屁股后面伸出20MM那就找块20的木板,在上面钻和轴差不多大的孔,套在现在出轴的一边,拿个软金属垫轴上开砸,坏了不要找我

网友:
让电机转 然后 锯条+锉刀的伺候 坚决不要砸 里面有精密的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轴加热可能好搞点

千万不能加热!
步进电机转子一般都是永磁的,加热过了居里点立刻消磁,就报废了。。。
也不能砸!永磁的转子很脆,掉点粉吸在定子转子间就不转了,碎了更麻烦!而且机械撞击也会消磁。。。
折腾兄的方法可以考虑,但要很看好转子与轴的连接方式,看清楚有没有卡簧之类的机关再顶。。。
但也不是100%保险。。。

个人更认可沙发兄弟的办法,建议锯断它。。。
加手轮可以参考坛里牛人的办法——轴尾部钻孔攻丝上螺丝双帽锁紧。。。
不过42电机轴太细,难度相当大。。。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别整了,再买个合适的吧,家里多收几个电机很方便的,

网友E:
帮楼主作了个实验

我正好有几个坏的好像是42的电机,下面是两种型号的,对比一下两张图,就是用锤子砸的,很轻松,配合不是很紧,但是要注意标注红箭头的地方,不是一体的,是挡圈,会串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正好有几个坏的好像是42的电机,下面是两种型号的,对比一下两张图,就是用锤子砸的,很轻松,配合不是很紧,但是要注意标注红箭头的地方,不是一体的,是挡圈,会串动的。

 好,这个要顶!不知道这个定子磁铁比较软还试比较硬?脆不脆?

网友:
楼上敢于牺牲的精神值得鼓励。有没有伺服电机拿出来试试?
其实,步进电机很多是可以通过砸来改变轴位的。但也不全部是。另外,那个转子,是很多层的,多次敲击,就散架了。所以,砸是一个方法,但不是对所有的都能行。就像江姐,酷刑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这个要顶!不知道这个定子磁铁比较软还试比较硬?脆不脆?

这个应该叫转子磁铁吧,比较软,用普通钢锉很轻松的就能锉动

网友:
你锉的不是磁铁。磁铁夹在两砣铁片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好有几个坏的好像是42的电机,下面是两种型号的,对比一下两张图,就是用锤子砸的,很轻松,配合不是很紧,但是要注意标注红箭头的地方,不是一体的,是挡圈,会串动的。

有试成功了,顶一顶

楼主:
综合各方意见,还是不冒险为好。无论砸、夹、顶,即使能把轴过去,后面的轴承有后盖顶住,问题不大,前面的轴承有可能会随轴后移,最终脱开轴承座。又不敢把转子抽出来(有人说转子抽出会消磁)。反正不影响使用,只是电机离得太开,不太好看而已。等那天有空另买一个做做实验再说。

网友:
 5元钱一个的东西,砸了也不心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浪费是可耻的!况且我的可是15块的

网友:
不浪费哦,本来就要挨砸的东西了

楼主:
昨天去买了个做实验的电机。今天用台钳把一部分轴顶到后面去,成两头出轴了。装到驱动板上,能转。试验成功。今天没相机,没拍片。改天改机子上的电机再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