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人报道

楼主(2010-06-15):
潜了很久也想整个坦克玩玩,请教各位高手,虎1、m26、m41A3这三款从动力、通过性、悬吊上来说,那个更好?如果不改装就不适合在草地上玩吗?如果改装那款坦克空间更大?

网友A:
虎年买虎。。。。牛年买牛。。。。狗年买狗。。。。回答完毕

网友B:
m26、m41A3的通过性比虎好~不过买虎的人多~相对改的帖子多,好参考~41和26改的帖子没虎多~

网友C:
HL的动力都是一样的380电机
除非自己换大功率电机
虎1肯定要改才能在草地上玩
M-26和41A3应该不用改就可以玩
没看过26和41的内构 应该差不多大 呼呼~~

网友D:
M41看上去底盘比M26高,不过承重轮少了一对,一看就是轻型的。
速度都差不多,要开快车要自己改。
另外友情提醒一句,千万要买带有 -1 的,打BB弹可编程的不要买,遥控很垃圾,车也很难走直线,连调整的都没有。 有 -1 的都是比例遥控的,操作感觉要好得多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E:
虎吧,坦克史以及二战史都有浓重的一笔

网友F:
问一下,M41和虎玩起来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E:
虎容易掉链子,要改,霉菌的两款坦克基本没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