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寻求发动机启动良方!

楼主(2010-06-15):
18级手拉
发动机
结果手拉启动损坏,安装启动皮带老是打滑。请问各位船用发动机还有什么启动良方吗?

网友A:
船机只能这样啦!

网友B:
一般手拉启动的发动机的飞轮的皮带槽的角度不是很好,拆下来车一刀就不会打滑了。

网友C(2010-08-03):
把松香溶解在酒精里,然后涂抹在皮带上,也很管用

网友D:
加装电启动

网友E:
自己绕布条手拉启动最有保障,也最省钱

网友F:
起动良方!
1)先拆下火头
2)把
主油針
先开大3-4圈(全收緊後再开计)
3)打开油门1/3,(有
怠速針
的也要同先大後收少)
4)手按化油气口,同步拉动机器,直致看到火头口喷出油料,(喷出霧化的油可不用按气口了,扭上火头点电起动.)
5)起动後不要立刻停止点电!!要是加大油门会富油息火便把
主油針
收
少(有
怠速針
的反应是在油门
1/3之下
才调整有作用)
6)点火电池也一定要够力度,要不然也白费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