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们:此轴承怎样拆出来!

楼主(2010-06-15):
(无正文)

网友A:
反面4只内六角螺丝旋出后,取下图中的盖板,轻轻一敲,轴承就会出来了

网友B:
哥们看反面

网友C:
可以试试看加热

网友D:
从反面敲出来

网友E:
不用加热,螺丝拆掉后,反面拿个比洞洞大一点的棒棒敲敲就出来啦

网友F:
很简单,记得装的时候上点R48

网友G:
直接换推力轴承座好了。。

网友H:
请问YT450SPORT大浆夹轴承用什么方法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