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3G 问题

楼主(2010-06-15):
450pro  亚托3g  加亚托的3g 旋翼头 调好后 一般飞都没问题  刷锅的时候  升降舵 回有点震荡   感度调到好小 能好点  有人碰过这问题吗
怎么解决 斜盘舵机是 5065mg  球头扣都是新的  基本上没虚位   飞机状态很好 也没震动

网友:
LZ的机机就是在高速运动,例如高速航线,高速刷锅,等等速度快的时候出现机身左右晃荡,看起来很不稳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LZ能否多说说PRO装3G 的感受,另外能否给几张安装、布线等图片,我最近迷上3G了,也准备买PRO后上3G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否多说说PRO装3G 的感受,另外能否给几张安装、布线等图片,我最近迷上3G了,也准备买PRO后上3G系统!

3g 我也刚上  飞啦 10块电  感觉悬停 航线 都没问题 手感上 和有副翼的 没明显区别  动力和飞行时间都提升啦
3d 翻得时候又点停顿感   高速航线 和刷锅的时候 飞机回前后晃动 感度调小 有改善
因为我没买usb 线没有升级   就能调感度
斜盘舵机 速度 不够快 可能是 应该有细致的调整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是模拟副翼的  对舵机的要求应该宽点
不可能 就只能用 410m 那种参数的舵机   410m 太容易牺牲啦    摔下飞机要死人

网友:
升降感度偏高了就会有抖动,适当降低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PRO上3G的话就不能使用DS410M舵机吗?如果不使用DS410M,那用哪款最合适?
410m 太容易牺牲啦    摔下飞机要死人?这个是什么意思?3

网友B:
无副翼 对舵机要求高,要求虚位小,目前使用过410M MKS545根本不行,都不用摔,飞行10次以后,用手掰摇臂,至少1mm虚位。找不到好舵机。放弃450无副翼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大哥,按照你这么说的话要玩无副翼的只能上500以上的了?550E电池太贵,勉强能接受的是500ESP,如果买500ESP的话套装里的510M能否使用?不能使用的话用什么舵机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 对舵机要求高,要求虚位小,目前使用过410M MKS545根本不行,都不用摔,飞行10次以后,用手掰摇臂,至少1mm虚位。找不到好舵机。放弃450无副翼

既然是  电子平衡翼系统 应该给舵机的选择 要稍微宽点   我觉得应该是 调整的参数 不全导致的 结果
不知道用usb的 电脑连接线 能不能调整 好     我现在用的是5065mg    剩下选择就是 futaba3156 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按照你这么说的话要玩无副翼的只能上500以上的了?550E电池太贵,勉强能接受的是500ESP,如果买500ESP的话套装里的510M能否使用?不能使用的话用什么舵机合适?

换冰人的侧板上标准舵机  就很选择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哥,能否麻烦你将你的PRO3G的图片上些我学习学习啊?谢谢!主要是3G处理器和接收机的安装位置。另外电调能否装在电池板内?

网友C:
3G必须搭配使用数位舵机,LZ的情况可能是感度略高
目前感度大约在10点钟方向,使用DS410M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能否麻烦你将你的PRO3G的图片上些我学习学习啊?谢谢!主要是3G处理器和接收机的安装位置。另外电调能否装在电池板内?

电调 就在电池板内 我是好赢的 40a 拔啦皮 刚好放下 啦   注意不要 连续飞  飞完一块电池休息下 就可以    接收机 我的时候146ip  放在 机身里 竖起来 放   你要是 2.4g 的  或是 77s 等接收机 应该都好放
3g传感器在 陀螺仪的位置   控制盒 用双面胶 粘在 后面机身侧板上大概 转动 40度角度 让开尾管夹的螺丝  就可以  其他布线  就很容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必须搭配使用数位舵机,LZ的情况可能是感度略高
目前感度大约在10点钟方向,使用DS410M舵机

我的是数码舵机  5065mg  虽然速度不够快 但是 虚位 很小
410m  容易坏 还有 时间稍微用久点 虚位比较大
我的感度大概在 九点钟的方向  基本上 也没事情   就是刷锅的时候 前后震荡
调小感度   会改善   但是感度小啦 又感觉会有点飘  不知道 要是用usb的 链接线 调那个参数 能改善这个问题

楼主:
飞过 450 3g的  都来讨论下 呀

网友:
我的也存在升降回荡的问题 不知道升级了软件之后会不会好点

网友:
450v8倒飞可脱手,翻滚无震荡

网友:
大哥 V8快4000了 承受不起啊。。。

网友:
建议LZ升级软体试试,我的500CF升级后性能有很大改善。

网友D(2011-01-02):
跟软件无关-_- 软件只是升级

网友E:
舵机问题已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