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你们所说的OSD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2010-06-15):
新手提问!你们所说的OSD是什么东东啊

是无线摄像头吗?

网友:
第一人称飞行用的视频迭加系统,显示必须的飞行数据,高度,速度,信号强度,方向,俯仰角度,电池电压电流等等信息。

好点的可以自动控制飞行

网友:
……善用论坛搜索功能,直接搜“OSD”。
osd是视频叠加设备。

网友:
强烈建议新手楼主先潜水

网友:
哈哈 同感于楼上
只是目前忙 动手机会太少

网友:
2楼说的很详细啦喵~

不过,现在的高级一点的OSD设备同时能够带自动返航和自动平衡等功能,就算你把飞机放上天然后关了发射机都没问题,飞机会自己回来滴~

网友:
虽然我知道了,但还是要顶!

网友:
楼主难道不知道论坛有个功能叫“搜索”吗?一口气发了无数个不着边迹的询问帖。

建议学会潜水

网友:
OSD1全称是ON SCREEN DISPLAY,即“在屏幕上显示”的意思,本意是指在视频画面上叠加文字信息、图片信息等。

比如电视机调音量时候的音量条,就是OSD。

在模型中。。。参见沙发

网友:
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