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于GY520和251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0-06-15):
我的600上用GY520加BLS251,锁尾状态下不管我把尾
舵机
行程如何设置,只要向左打满舵摇杆回中后,尾滑块总会回弹一点距离,而向右打满舵摇杆回中后滑块就停在最大行程这里不动了(这样是正常的情况),兄弟们遇到这种情况吗,如果没有那我该如何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A:
飞起来能锁尾不?如果能就不用管他了

网友:
向右打满舵摇杆回中后滑块就停在最大行程这里不动了(这样是正常的情况),
这个哪正常啊····

楼主:
可以锁尾的,但是总想找到原因啊

网友B:
都这样,安心飞吧。

网友C:
我的好像也是这样的,

网友D:
520的通病就是要回弹

网友E:
我的QUARK也这样~~~

楼主:
那就不管它了谢谢各位

网友F:
我以前用FUTABA的控 貌似没这个问题 可是 换了JR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不过锁尾没问题~~!

网友G:
哈哈 确实回弹 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