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电直锁尾问题。

楼主(2010-06-15):
因为5IMX我已经入模已经一年多了,就是一直不敢飞,因为没有人带,又不会调。在前辈们的帖子里我慢慢的学会了调节,前几天看见沾满灰尘的JJ,调试了几天,昨天去试飞,结果飞机可以离地,但是尾巴老是打转控制不了。用的是GM700陀螺,MD922驼机。JJ老打转烦死了,请哪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陀螺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反向。

对呀,先确定一下方向对不对。

网友:
顶楼上
陀螺反向

网友B:
潜得还不够深呀

楼主:
问题还在,飞起来机身打转的厉害,根本控制不了。可能的陀螺的问题。GY401在路上,等到了换上试试看。

网友:
估计LZ还是那个地方没设置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潜得还不够深呀

看你头像的控  貌似是KDS k6??我也有一个要不交流下??

网友C:
可能是4,5通道插错了!!!!!! :loveliness:

网友:
很多问题会引起JJ打转,LZ还要多学基础知识,列出123...N,逐一排除
例如:
1:LS说的4.5通道插反没有?
2:陀螺反向没有?感度,行程设置没有?
3:尾浆夹有没有装反?皮带有没有装反?
4:转动JJ舵机有没有动作,是不是反向?
5:....................................

楼主:
今天401到了,迫不及待的换上调试,一切没有问题出去飞,401就是401  JJ不打转了  刚想把JJ飞离地,结果机头翘起,啪的一下,赶紧松油门,大奖打到尾管了。  明天继续调,继续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4,5通道插错了!!!!!! :loveliness:

GY401 单独的一跟黄线接在第五通道其他三根接到第四通道。

网友:
正确啊!那就是不关4.5 通道的事咯

网友:
多练模拟器后才能上真机!

楼主:
问题解决,是陀螺仪打在锁尾状态,所以JJ一直打转,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陀螺仪打在锁尾状态,所以JJ一直打转,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