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问题 急啊 请指教

楼主(2010-06-15):
我的控改了美国手后校正了摇杆中立点后就退步出来了 开机按DOWN+SELECT时就是黑屏 不知道怎么弄啊 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希望各位帮帮我啊

网友:
按up键 移到某一页 然后再按右边下面那个键 哪一页记不大清了 上面的英文大概就是问你设置好了没 还有个问号····

楼主:
呵呵 堆出来了 不管我怎么弄啊 都是超出最大行程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哎